再生式电子管收音机比超外差的优势就是用管子少吗?

楼主(2022-10-08):
比较早的机子好像都是再生检波的,网上闲逛看到一款,结构很有特点的,又有了仿的想法

网友:
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 金贵啊。

现在一个集成电路里面几十个,几百个管,都不当事了。

网友:
做摆设不错,没什么使用价值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子管太老买不到,还很贵,可以用国产电子管做。效果一样。。再生式的电子管直放机电路很多经典可以参考。。

楼主:
我只有国产管,准备6k3P+6J8p十6Ⅴ6(6p3p),找个2x360的双连(没有单连)顺便加上调谐高放,整流用二极管吧,这两天先仿壳。

网友:
各有优势,超外差优势强一些:选择性好,波段内灵敏度均匀,强弱台音量差别不大,能收远地台,不要长天线,,,
再生机波段内灵敏度不均匀,选择性不如超外差,一般加长天线才能收远地台,调整合适了音质可以,短波收听SSB不要本地拍频振荡器;没有超外差变频器带来的组合干扰、没有镜像频率、中频畸变失真、,,,

补充内容 (2022-10-9 09:23):
在满足收听时,用管少的确是一个优点。

网友:
接收本地台的时候,再生机频响要比外差式机好一些,因为没有中周通频带的限制。

楼主:
尺寸24X24X12,老办法,钉子加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国产管,准备6k3P+6J8p十6Ⅴ6(6p3p),找个2x360的双连(没有单连)顺便加上调谐高放,整流用二极 ...

点赞。。静候佳音。。 这想法我有,就是不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