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三个无声的收音机 竟然全是喇叭坏了

楼主(2022-10-09):
三个收音机故障现象都是开机无声 按键操作正常 只是没声音 然后拆开了 找个插头一样的喇叭接上去能响 拆下来的喇叭用万用表量线圈已经断了

网友:
不奇怪,国产劣质货,便宜货;

当然。

网友A:
这种东西还修
扔地上都懒得踩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还修
扔地上都懒得踩一脚

踩上一脚,鞋坏了

网友:
小口径 长冲程 大音量 就爱坏

网友:
这造型,看上去就不舒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辛苦了
今晚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我也差点买了

网友:
以前捡到过。别人扔掉的。

同样,也是喇叭坏了。手头正好有这种旧喇叭,换上就好。

一同随机捡来的,两节 18650 (并联供电),TF 卡。

扔东西的,肯定不是我们这号的动手爱好者。

他是连两节 18650 、TF 卡 一块儿扔的。

网友:
不可能吧,这种东西10元买5个东西干报废了喇叭还刚刚的

网友B:
现在都 是这种小喇叭了,但声音比以前收音机大点的喇叭声音还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 是这种小喇叭了,但声音比以前收音机大点的喇叭声音还好呢?

声音比以前的喇叭好了一大截,确实易坏,收废站很多,毕竟便宜,五、六十元又是一只新机,再说现在连修理铺都找不着,只好扔。

网友:
居然还有被动振膜,增加低音用的,设计的人还是动了一点脑的,并非全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