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AV声量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09):
去帮朋友接一台先锋AV,型号是VSX-523-K。线材有限,就先用机顶盒出来的HDMI入再接出到电视机,取音源放大到外接音箱。AV功能正常,就是音量小,旋到显示的31尽头,也就三四瓦的音量,比原电视机的还小,音质没问题。没有遥控器,只有机控,查过它的说明书也没这方面的操作,问下坛友,是怎么弄大声的?

网友A:
HDMI接口出来声音应该已经到电视了吧,不用外接音响了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接口出来声音应该已经到电视了吧,不用外接音响了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要将电视机音频接到外面音箱,功放好,音箱好的话,声音效果比电视机的好很多,有条件最好这样用。一种可以从电视机同轴或光纤输出接到外解码功放到音箱,我当时没试,只用HDMI输入功放再输也到电视机,以为声音可以正常的大,但想不到比电视机还要小。

网友:
区发错了,这是矿石区,这个发到晶体管区或者音响和功放区都可以

网友:
你看下,机顶盒直接出来到音响如果声音正常,那就要看从电视出来的音频是不是要调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