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G-10的钟控收音机维修问题 估计修不了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2-10-09):
处理干净板子 检查不缺件就通电试验了 通电红灯亮 时钟不亮 按下电源键 用万用表测量主控供电是有的 松开电源键就没供电了 充电管理部分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主控有电时钟不亮 这问题就大了 应该主控MCU芯片和晶振一个有问题就这样 要是MCU损坏那就彻底废了 晶振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松开电源键就没供电了 充电管理部分应该是正常的-------我认为不一定! 松开电源键就没供电了 说明电源控制电路有问题!电源控制电路有问题 充电管理部分 不一定完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