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戴尔电脑风扇转速低;

楼主(2022-10-09):
戴尔电脑长时间没用,现在开机滴滴声,怀疑电池不行了,换了主板电池,开机出现提示,必须按F1才能进入操作系统,用鲁大师看风扇转速才400多转,正常情况下是1100多转,拿掉电池,开机风扇全速转,加上电池,还是出现风扇问题,换了个风扇,还是一样,请教高手和专家,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让电脑满负荷工作一会风扇的转速就会上去了。

网友:
咋办?

假装看不见,继续用唄。 当凉拌处理。

网友A:
提示正常,工作温度高了转速自然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正常,工作温度高了转速自然上去了。

应该不正常,同样室温,为什么别的电脑都是直接过啊,开机后都是1000多转,唯独这台转速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正常,同样室温,为什么别的电脑都是直接过啊,开机后都是1000多转,唯独这台转速低?

笔记本开机后风扇不转都是有的,低速不算故障,把时钟调正确,就直接进系统不会出现F1提示了。

网友B:
鲁大师就是卤大师!我以前用过,多年前就卸载了!骗人的大师!

电脑的风扇没有问题,电脑工作也正常,就好!不必管风扇的转速。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开机后风扇不转都是有的,低速不算故障,把时钟调正确,就直接进系统不会出现F1提示了。

时钟调过了,转不转的不要紧,但每次都要按F1应该是不正常的,这个应该是风扇转速过低造成的,是不是主板的BIOS主板里面判断转速不正确或控制输出风扇工作电压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就是卤大师!我以前用过,多年前就卸载了!骗人的大师!

电脑的风扇没有问题,电脑工作也正常,就 ...

但每次开机就必须按F1这个烦人,还是哪里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调过了,转不转的不要紧,但每次都要按F1应该是不正常的,这个应该是风扇转速过低造成的,是不是主板 ...

更换的电池电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开机后风扇不转都是有的,低速不算故障,把时钟调正确,就直接进系统不会出现F1提示了。

您说的笔记本这种情况,开机能直接进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电池电压正常吗?

用表量了:3.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每次开机就必须按F1这个烦人,还是哪里有点问题;

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有同样的问题,按F1,才能进入开机界面,我没有管!

听说要换电池。

我有三台笔记本电脑,这台就扔到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有同样的问题,按F1,才能进入开机界面,我没有管!

听说要换电池。

了、抠下电池,开机风扇全速转,总起来没大的问题,感觉主板的bios判断和控制风扇电压有问题,对主板也不太懂,明天看看能不能升级bios;

网友C:
不是提示你 sys fan failure 了吗? 换风扇啊。

1)重新调缺省BIOS,或者cmos放电,调缺省试试。
2)如果开机目测风扇转速很快,但扔提示的话,再考虑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抠下电池,开机风扇全速转,总起来没大的问题,感觉主板的bios判断和控制风扇电压有问题,对主板也不 ...

笔记本不要轻易升级bios,还是检查设置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提示你 sys fan failure 了吗? 换风扇啊。

1)重新调缺省BIOS,或者cmos放电,调缺省试试。

换了个,一样表现,看两个风扇都没问题,稍微一吹就能转,很灵敏的;

网友D:
看提示有SYS fan failure,说明有异常,SYS FAN是机箱风扇,不是CPU风扇,检查一下再说吧。
一般的换电池后调一下系统时间和日期就可以了。
你这是长期没使用,最好恢复一下BIOS默认设置,再加载优化的设置(如果有的话)。如果你有什么设置是需要改的,再去改一下就是了。
现在温度不高的话,风扇转慢点也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一样表现,看两个风扇都没问题,稍微一吹就能转,很灵敏的;

所以我说 假装看不见 ,继续用啊。

为这点小事换主板吗?还不如用到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提示有SYS fan failure,说明有异常,SYS FAN是机箱风扇,不是CPU风扇,检查一下再说吧。
一般的换电池 ...

看了您的提示,把另一个风扇插到您说的机箱风扇上,两个风扇开机没问题了,机箱风扇开机转,进入系统后就不转了,应该是室温低不需要机箱风扇散热;

网友E:
看看bios里有没有检测到错误按f1的选项,把他禁用了,,品牌机的bios一般都很精简。也可能没有这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bios里有没有检测到错误按f1的选项,把他禁用了,,品牌机的bios一般都很精简。也可能没有这选项。

现在把两个插座都插上风扇没再出现F1了,见楼上说明;
都是英文,我也看不太懂,让公司精通电脑的技术员看了看,可能也没看到关于风扇的选项;等明天我把菜单上传上来;

网友:
    主板支持CPU风扇的智能调速,只要CPU的温度在合适的区间,400多转是正常的,而且噪声也小一点,有些电脑的主板是支持调速,但风扇接头是三针的,只有测速信号输出,没有转速控制,风扇一直都是全速,声音就大一点。
    另外,既然机箱本身就有风扇,插上就行,就不用考虑在BIOS禁用系统风扇了。
    如果实在不想机箱风扇转,BIOS也没有禁止系统风扇选项,也可以在CPU风扇测速输出线并接一根有杜邦头的线,插到主板的SYS_ FAN插座上的测速针(如果是3针插座,排除12v和Gnd后,剩下的就是测速输出)。

网友:
我一块主板支持风扇停转,低于设定值,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