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好的USB外置显卡声卡,割了声卡

楼主(2022-10-09):
不一定坏了的东西要修,好的也要折腾。
这块外置显卡带声卡买了十多年了,只用显示部分,声卡音质还不如内置的,从来就不用。

这里要赞一下display link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持续更新这个显示芯片的驱动程序,适配最新的windows、mac系统都没什么问题。

由于这块没用的声卡老是占着系统资源,并且一直出现在声音选项中,现打算割了它。

声音芯片是CM119,查到连接USB的是左侧第5、6脚,过了两颗电阻后直奔USB芯片去了。

这就好办了,都懒得动烙铁,直接上刀,割了红圈中的两条线。

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个没用的声卡了,完毕。

网友A:
要搞清楚占用系统资源,占用的是什么资源。

说实话,一个设备不工作,可以认为不占用CPU资源。无非就是设备初始化的时候CPU要问一下 。至于中断,内存映射,驱动等那点资源,算吗?

你机器不会因为此而变快。相反还把一个好物件整坏了,设备管理里禁用即可。

网友B:
楼主的显卡能用十多年,电脑不卡么?

网友:
物理阉割!
其实,从设备管理器禁用就好了啊,机箱都不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占用系统资源,占用的是什么资源。

说实话,一个设备不工作,可以认为不占用CPU资源。无非就是 ...

其实,最大的故障是看着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显卡能用十多年,电脑不卡么?

查了下这玩意学名叫显示适配器,不能叫显卡,没有运算能力,只能用来添加更多的显示器。
显示的内容据说还是来自电脑内的其它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显卡能用十多年,电脑不卡么?

只要不安装乱七八糟的病毒软件卫士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