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65b电压偏低

楼主(2022-10-09):
量直流电压3.3V只显示2.9V,5v显示为4.3V, 问下大师们怎么校准?

楼主:
机上方波信号只有3格,正常是应该是4格吧。淘的示波器还花了1000块钱,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我还以为点亮屏幕了就是好的。求大神们帮我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成色还要1000

楼主:
20年前买了个新的20m 花了一千多,它吃了19年11个月的灰

楼主:
这个机子淘宝上卖很贵的!

楼主:
20年后还可以点亮。哈哈

网友A:
到外网下载维修手册,手册上有详细的校准说明,不过手册是全英文的。我好像约10年前在本坛还是38度坛,发帖介绍过这部分的校准操作。

这示波器的电压校准,需要拧动cpu板上的微调电阻。在校准前,建议你先认真检查cpu板,他上面几只贴片电解几乎必漏液。漏液后会污染pcb,导致测量电压不准等。所以,通常需要把这板子上的电解全换掉,并彻底清洗pcb。

说不定处理cpu板后,就变准确而不需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外网下载维修手册,手册上有详细的校准说明,不过手册是全英文的。我好像约10年前在本坛还是38度坛,发帖 ...

校准帖子: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5

手册下载:

http://www.ko4bb.com/getsimple/index.php?id=manuals

楼主:
谢谢小鬼头师傅的指点,抽空拆开试下,这个机子很伤脑筋

楼主:
前段时间把cpu板上电容换了,电源板上有个12v的管发热历害,搞了下散热。弄了个通宵。太折腾人了。

楼主:
买这个机上当了。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捣鼓这个机子时觉得时间过得是真快

楼主:
90年代的机子能做成这样,美国佬真牛逼,里面的螺丝都是不锈的。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机子运行时功率有没有300瓦?后面的交流保险是2A的

网友(2022-11-14):
这个机器手册标注的是120W(180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