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增益AGC是如何实现?

楼主(2022-10-10):
这个电路,自动增益AGC是如何实现?,是6U1,还是6K4?测了6K4的帘栅极电压,为何没信号低,有信号时高,工作点应该是没信号时为准吧。

网友A:
R几看不清了,2.2M貌似,在W1上端那个电阻。和C13 0.047的电容,构成AGC。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所谓的AGC功能,就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并不能完全做到能把强弱信号整理到同一水平。所以,强信号(一般为本地台)是受到负反馈压制,适当降低其强度。对于很弱的电台信号,AGC也不能提升其强度,只是做到不进行负反馈降低它,不雪上加霜而已。所以AGC不能阻止强台信号(或者是您说的帘栅极电压)更强,只是略微降低而已。要达到理想状态,只能是后期复杂的晶体管模拟电路或者是当代的数字电路才能实现。如有错误,欢迎各位大侠指正拍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几看不清了,2.2M貌似,在W1上端那个电阻。和C13 0.047的电容,构成AGC。

就是6U1实现AG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所谓的AGC功能,就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并不能完全做到能把强弱信号整理到同 ...

6K4,无信号,有信号,帘栅极电压相差3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AGC需要具有非线性特性的管子才能实现,管子增益要随着工作点的不同而变化的特性。当然,正确地调整 ...

6K4帘栅极电压,随着信号变化,也是自动增益控制AGC的作用。

网友A:
6K4(还是6X4?)那个 也连了AGC的, 中周线圈次级那个地方,也参与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6K4帘栅极电压,随着信号变化,也是自动增益控制AGC的作用。

不认为是这样的,如果真变化,我到觉着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4(还是6X4?)那个 也连了AGC的, 中周线圈次级那个地方,也参与AGC。

网友D:
一般情况AGC只加到一栅,怎么会扯到帘栅。

网友D:
引用 楼主:
6K4,无信号,有信号,帘栅极电压相差30V。

从图中可以看出,6U1和6K4的帘栅电压和阳极是一路,AGC的控制作用,两管电流发生变化,高压降压电阻电压变化,所以阳极、帘栅极电压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AGC只加到一栅,怎么会扯到帘栅。

AGC的作用,使帘栅极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中可以看出,6U1和6K4的帘栅电压和阳极是一路,AGC的控制作用,两管电流发生变化,高压降压电阻电压 ...

确实这样,AGC的控制作用,帘栅极电压,随信号发生变化,管子的增益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AGC需要具有非线性特性的管子才能实现,管子增益要随着工作点的不同而变化的特性。当然,正确地调整 ...

搞反了,这是反向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这样,AGC的控制作用,帘栅极电压,随信号发生变化,管子的增益改变。

AGC的控制作用,帘栅极电压,随信号发生变化,管子的增益改变。
这样叙述没有问题,但是管子的增益随帘栅极电压改变恰恰是我们不需要的,因为AGC的控制作用,帘栅极电流减少而引起电阻压降减少帘栅极电压升高,造成中放增益有升高趋势也就是本来需要的减增益的量减小了,AGC效果变差了。
受控的中放帘栅极电压最好不变,所以稍微讲究的帘栅极电压要采取适当的稳定措施:最简单的办法是帘栅极到地加一泄放电阻,使随AGC电压的改变而帘栅极电压改变减小。讲究就加稳压,许多收信机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