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怎么判断绕线电阻的瓦数呢?

楼主(2022-10-10):
图中几个绕线电阻都坏了,想换成金属膜电阻,
找到电路图了,知道阻值了,但是怎么判断瓦数呢?或者说瓦数无关紧要?

网友:
瓦数无关紧要?

能装得下,换大点的。照2W左右估计。不过普通电阻的精度可不如绕线。

网友A:
找个手册不比在这问强?  问一百万个为什么还不如好好看看书

网友:
你有图纸了就可以看看这些分流电阻的阻值与满度分流电流了,计算一下实际功率,选择大于实际功率3-5倍的电阻就行,只要空间许可体积越大越好。

网友B:
设计时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避免发热造成阻值的变化,一般功率取值都比较大。正常使用不会烧坏,大多是错误使用档位造成。
实际就几个电流档的分流电阻需要考虑瓦数,其他的档位可任意选取。(高压档位电阻体积不能太小,防止爬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避免发热造成阻值的变化,一般功率取值都比较大。正常使用不会烧坏,大多是错误使 ...

请教:爬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爬电是什么意思?

表面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爬电是什么意思?

空气中,叫做高压放点。当有介质时,表面灰尘或水汽,造成绝缘降低,距离又近,同样会沿着外皮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气中,叫做高压放点。当有介质时,表面灰尘或水汽,造成绝缘降低,距离又近,同样会沿着外皮放电。

谢谢,这个现在的1000V的电阻体积也不大了,电流挡的体积更小。电流挡的电阻可能是1/8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现在的1000V的电阻体积也不大了,电流挡的体积更小。电流挡的电阻可能是1/8W的。

你表上的大多是金属膜精密电阻,看似体积较小,功率要比碳膜电阻大,至少都是四分之一瓦以上。
电阻档,用1.5伏电压,除了1欧档电流较大,其他档位电流很小,甚至是微安级的,功耗不大。
另,厂家制作安装工时考虑成本等种种因素,常用并联和串联电阻的方式解决功率和耐压的问题。(如高压档串联电阻解决了功率和爬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现在的1000V的电阻体积也不大了,电流挡的体积更小。电流挡的电阻可能是1/8W的。

你这块47, 虽没有老表的大红袍,线绕电阻也不多,但几乎全采用属膜电阻,还具有红外线测试功能,比较实用。在有个判断通断的蜂鸣功能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块47, 虽没有老表的大红袍,线绕电阻也不多,但几乎全采用高精度的金属膜电阻,还具有红外线测试 ...

没有通断的蜂鸣档,我自己换上大红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通断的蜂鸣档,我自己换上大红袍了。

大红袍有两种。 标有RJJ(精密金属膜电阻)字符的才适合用于仪表。

网友D:
以典型的MF47电路为例,简单算下DCA档分流电阻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手册不比在这问强?  问一百万个为什么还不如好好看看书

手册是什么?名字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红袍有两种。 标有RJJ(精密金属膜电阻)字符的才适合用于仪表。

有坛友说应EE 电阻,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坛友说应EE 电阻,可以吧

我觉得无所谓,自己筛选就好了,又不是批量生产 ,主要是温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坛友说应EE 电阻,可以吧

性价比的问题。稳定性好,精度高的电阻,往往价格比较高,放在一般仪表上值不值?再说总体性能能改善多少?

某发烧论坛上的一颗标准电阻价格,可以买好几块万用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典型的MF47电路为例,简单算下DCA档分流电阻的功耗。

万用表里的绕线电阻阻值应该都不大,而且一般测量的时间也不长,功耗不用太纠结。

网友E(2022-11-14):
引用 网友C:
没有通断的蜂鸣档,我自己换上大红袍了。

朋友,感觉您已经发烧过度了。
到了追求极致的那种地步。
能说走火入魔吗?如果说错了,不要生气啊,权且当做开玩笑的,呵呵。
以后某一时间你再想想,完全没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感觉您已经发烧过度了。
到了追求极致的那种地步。
能说走火入魔吗?如果说错了,不要生气啊,权 ...

你说的完全对,但是不是走火入魔,而是问题没有解决,心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