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充5号电池大小锂电池能作收音机电源吗

楼主(2022-10-10):
锂电池放电时对收音机会有电波干扰吧

网友A:
可以,但要分情况。

纯粹的锂电池有 2.4v(钛锂)、3.2v(铁锂)、3.7v(三元锂)几个电压平台,充满对应 2.8v、3.6v、4.2v.
这几个电池都有5号尺寸的封装,标号为 14500,这些电池都可以用于收音机电源,前提是与收音机电压匹配。
以 3.2v 铁锂为例,一节 14500 的铁锂相当于两节 1.5v 碳性电池电压,因此会配套一个占位桶使用。

有一类专用的5号锂电池,是由铁锂、三元锂等配合DCDC降压而成,电压恒定为 1.5v.
这类电池由于有DCDC,会对收音机造成强烈干扰,不适合用于收音机电源。

网友B:
锂电池放电时对收音机没有电波干扰。除非接有高频升压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放电时对收音机没有电波干扰。除非接有高频升压降压电路。

能不能用作收音机电源要看电压。1.2V的可以替换单节干电池。3.6V的串一只1N4001可用作3V的收音机电源,也可直接用作4.5V的收音机电源。

网友:
德力普1.5v五号锂电池对收音机有轻微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分情况。

纯粹的锂电池有 2.4v(钛锂)、3.2v(铁锂)、3.7v(三元锂)几个电压平台,充满对 ...

老师讲得透彻!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使用锂电池的收音机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分情况。

纯粹的锂电池有 2.4v(钛锂)、3.2v(铁锂)、3.7v(三元锂)几个电压平台,充满对 ...

受益不浅

网友(2023-02-23):
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分情况。

纯粹的锂电池有 2.4v(钛锂)、3.2v(铁锂)、3.7v(三元锂)几个电压平台,充满对 ...

正解,用3.7V的锂电,接4.5V的机子,工作正常。比如红灯754之类。如果是3V机器,串联一个1N4007(M7)整流二极管,正好。同理6V两节电池两个二极管,我的上海312,三节三颗二极管。好得很。尝试过DC_DC电路,因为有逆变震荡,噪音太大。据说特别高档收音机能用1,5V充电锂电池。本人买不起高档机器
硅二极管压降0.7V,3.7-0.7=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用3.7V的锂电,接4.5V的机子,工作正常。比如红灯754之类。如果是3V机器,串联一个1N4007(M7)整 ...

正解,用3.7V的锂电,接4.5V的机子,工作正常。比如红灯754之类。如果是3V机器,串联一个1N4007(M7)整流二极管,正好。同理6V两节电池两个二极管,我的上海312,三节三颗二极管。好得很。尝试过DC_DC电路,因为有逆变震荡,噪音太大。据说特别高档收音机能用1,5V充电锂电池。本人买不起高档机器
硅二极管压降0.7V,3.7-0.7=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