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整流后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22-10-10):
在胆机制作当中,交流电整流以后电压怎么计算。请老师给辅导下,先谢了!

网友:
我感觉只能估算吧,和管子关系大,还要看电流是多大,变压器如何等等。

6Z4,自身就有个20-30V吧。

网友:
变压器次级多留几个抽头,10伏一个。用着方便。

网友:
1.2~1.3倍左右。

网友:
用什么整流?电子管还是硅整流?不同方式压降不同,与负载 滤波电容 变压器内阻等都有关系,一般都是估算。

网友:
跟变压器自身内阻,及功率的大小,整流管的新旧,滤波电容的大小,限流电阻的大小。功率输出电流的大小。都有直接和简接的关系。上面那位坛友说的很对。可以多几个抽头适当调节。这样可以将放大器各级电压的应有值调整在适当的数据内。

网友:
这个问题,老教授都要讲一节课,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明白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电子管全波整流经过滤波后带载电压(近似直流)基本略高于变压器高压(交流),看做相等就可以。用晶体管全波整流滤波后带载基本可看做1.2倍(近似直流)变压器高压(交流)。

网友:
胆管整流,不同管子、不同阳极电压管内压降各不相同,电子管手册有曲线可查。

网友:
电牛桥式实际带载为1.2~1.3倍,因为用6z4或5z4缓沖管本身圧降20~30V,过扼流圈压降10~20Ⅴ左右,过输出变压器又有10~20压降,所以多抽几个头调整备用稳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加复,学习了

网友:
小功率的话,参考711收音机的图纸即可,255/230~=1.1

楼主:
谢谢12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