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益MF500-B万用表

楼主(2022-10-11):
上海精益MF500-B万用表
山东烟台
到付
如题,地下室找出来的,用七八年没用过了,电池尚有电,没有拆过,旋钮特别紧,几乎拧不动,来回用力转动几次,勉强能拧动了,只用来测了锂电池电压,市电电压,电阻挡端接可以调0,精度看测量结果,外观完整,没有缺肉啥的,原以为会生锈,但看了电池仓还挺好,内部不清楚,100元,

整体情况

整体情况

背面,没有拆过

背面,没有拆过

随表电池09年与14年的

随表电池09年与14年的

这是测锂电池对比

这是测锂电池对比

测市电电压

测市电电压

数字表的市电压

数字表的市电压

电阻档可以回0

电阻档可以回0

楼主:
是我要贵了,还是大家没兴趣呢,看到不少关于500表的贴子才想起来有这么个玩艺拿出来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要贵了,还是大家没兴趣呢,看到不少关于500表的贴子才想起来有这么个玩艺拿出来卖的

带了“MC”字样不看里面也知道根本不值这个价,也就20——30左右的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了“MC”字样不看里面也知道根本不值这个价,也就20——30左右的价位

哦,要贵了,你说的MC是哪个地方的标的MC?右下角那个CMC?那个是计量标准许可的标志吗?为啥有这个标志反面不值钱了呢?没这标志说明不是正规的仪表啊,正规仪表都要有这个标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要贵了,你说的MC是哪个地方的标的MC?右下角那个CMC?那个是计量标准许可的标志吗?为啥有这个标志 ...

见红色圈圈内的,有MC标志的一般为90年以后的简配万用表,表头为内磁的,电阻减为小功率的色环电阻。。。。。。。总之没有80年代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红色圈圈内的,有MC标志的一般为90年以后的简配万用表,表头为内磁的,电阻减为小功率的色环电 ...

哦,明白了,这个与CMC无关,有关的是内磁表头还是外磁表头,我回去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这个与CMC无关,有关的是内磁表头还是外磁表头,我回去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

楼主:
果然是垃圾表,确实看起来就值二三十,算了,不卖了,扔小棚里,可以备用一下
最可气的是拆完装上,不知哪出问题了,电阻档不好用了,懒得再拆,电压档好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垃圾表,确实看起来就值二三十,算了,不卖了,扔小棚里,可以备用一下
最可气的是拆完装上,不知 ...

电阻档不好,看看是否是红框内电位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不好,看看是否是红框内电位器接触不良???

那肯定是那坏了,拆那块电路板的时候,那个电位器被拔出来了,然后我给摁回去了,估计就是这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肯定是那坏了,拆那块电路板的时候,那个电位器被拔出来了,然后我给摁回去了,估计就是这出问题了

能用得起福禄克一般都是大家高手。。。。。。。。。。。。。。

网友(2023-02-22):
我有个同款的,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