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一款单片机,输入捕获时除了时间点可以捕获,电平状态也能记录。

楼主(2022-10-11):
某场合需要高低电平也捕获,但往往出现脉冲太尖的时候,捕获出来在中断读IO的状态时已经改变的情况。如果硬件在捕获时除了timer值mark下来,连当时的电平状态也mark下来该多好。

网友A:
俩端口引脚,分别设置为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端口引脚,分别设置为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你这个方法可以,虽然有点浪费。

网友:
锦锐 CA51F2 系列的 SAMPLE 功能

网友:
捕获一般是测量脉宽,或者电平宽度,通过边沿触发测时间,状态其实进中断时就知道了,例如上升沿到上升沿捕获,那么产生中断时信号就是高电平。如果是要捕获高低电平宽度的话,可以使用宏晶S T C8H的高级PWM捕获功能,可以捕获高电平宽度(上升沿到下降沿)/低电平宽度(下降沿到上升沿),我之前用过。

网友(2022-11-16):
马克,正在学习宏晶8H系列的高级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