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玻璃台盆用什么胶粘接

楼主(2022-10-11):
我的卫生间玻璃台盆脱胶掉下来了,我用焊接胶粘接,没几天又了掉下来。台面和台下盆都是玻璃的,请问用什么胶才能粘接呢?

网友:
那么小的接触面积,胶只是密封防水,不能承重,还要靠支架。

网友A:
玻璃表面无装饰层,且干净的话,首选玻璃胶

网友B:
当然用玻璃胶。 装很多水的鱼缸都是玻璃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表面无装饰层,且干净的话,首选玻璃胶

台面及台下盆都是光滑的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玻璃胶。 装很多水的鱼缸都是玻璃胶粘的。

玻璃胶与中性硅酮结构胶有区别吗?

网友C:
之前用的是什么胶?玻璃胶可能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的是什么胶?玻璃胶可能影响美观

之前是商家安装的,不清楚用什么胶,是透明的。如果用玻璃胶可能会影响美观,我在x宝上看了,有瓷白和透明两种免钉胶,即使是透明的也不是完全透明。

网友D:
这么沉重的一个台下盆,仅仅靠胶,还是会有脱落的问题,要有支撑才牢固。

网友E:
用玻璃胶,最好拆下,把台盆扣在玻璃板上,粘合面清洁干净,胶要涂均匀,薄,盆扣上后,压点重物(袋装米很合适)周边胶要刮干净,大于24小时后可用。鱼缸就是这么做的,固定用的是定制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沉重的一个台下盆,仅仅靠胶,还是会有脱落的问题,要有支撑才牢固。

是的,买来不久便脱落了,商家除了粘接外还加了一个钢板支架托住盆子,几年后支架的膨涨螺丝松动,支架下沉,盆子又脱落了,我用结构胶粘上,下面支架上又加垫了木块。这次除了用胶粘接外,支架也需要重新用膨涨螺丝加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买来不久便脱落了,商家除了粘接外还加了一个钢板支架托住盆子,几年后支架的膨涨螺丝松动,支架下 ...

有了支撑,胶的作用就是辅助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玻璃胶,最好拆下,把台盆扣在玻璃板上,粘合面清洁干净,胶要涂均匀,薄,盆扣上后,压点重物(袋装米很 ...

这样粘接更简便,我之前是用吊绳挂住玻璃盆粘接固定的,需要两人配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商家安装的,不清楚用什么胶,是透明的。如果用玻璃胶可能会影响美观,我在x宝上看了,有瓷白和透 ...

盆和面的接触如果够严密的话可以考虑光敏胶,看不出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胶与中性硅酮结构胶有区别吗?

道康宁,进口货;

玻璃建筑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