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怎么测量

楼主(2022-10-12):
学做一款150W电源,采用SF5877方案,请大师们讲讲如何测量EMC,需要什么仪器?

网友A:
频谱仪直接出结果。

网友B:
我一个亲戚做光模块的,他们每次做EMC,都是去一个专门的电磁屏蔽实验室做的。在杭州滨江,啥名字忘记了。

业余的话,还真做不了,没屏蔽环境,测出来都是干扰。

网友C:
需要实验室才能做

网友D:
EMC测试包含的内容太多了,EMC测试项目包括EMI(电磁干扰)测试和EMS(电磁抗干扰)测试。
EMI测试项目包括:  传导,辐射。 骚扰功率。 THD电流谐波,等。 EMS测试项目包括: 雷击,静电放电抗扰度,等。
如果是只做简单传导辐射测试摸底,可以考虑国产设备,如科环之类EMI测试接收机。
如果想开发到满足认证,可以到专业实验室,使用Rohde & Schwarz EMI测试接收机测试传导&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C测试包含的内容太多了,EMC测试项目包括EMI(电磁干扰)测试和EMS(电磁抗干扰)测试。
EMI测试项目包括:  ...

感谢指导,我想简单的摸底电磁辐射,用示波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直接出结果。

感谢指导,没用过频谱仪,是测的电磁辐射还是线路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亲戚做光模块的,他们每次做EMC,都是去一个专门的电磁屏蔽实验室做的。在杭州滨江,啥名字忘记了。
...

谢谢,我想自己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实验室才能做

谢谢,我想先自己学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没用过频谱仪,是测的电磁辐射还是线路端口?

您可能要测对外骚扰,对外骚扰分为传导骚扰(就是通过电线对其他设备的骚扰)和辐射骚扰。一般传导骚扰测试30MHz以下频率,辐射骚扰测试30MHz以上频率(好像到1GHz)。传导骚扰和辐射骚扰测试设备不同。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频谱仪接收进行预估,准确测试只能到实验室。

网友F:
EMC你知道它就行了,在设计电源注意下。但是你想自己测试EMC几乎是不可能的。EMC测试环境非常复杂,厂家的电源都必须到省级国家级EMC实验室测试(测试费用还相当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想简单的摸底电磁辐射,用示波器可以吗?

有难度,用示波器探头加小环形线圈套L或N线,可以看到差模功率偏大的干扰频率的波形,但是只能定性,无法定量。
至于辐射,即使用国产的EMC测试接收机采用CDN的方式测试,测试仍然不理想。
过认证要求的辐射测试,(以前可灯具类接受CDN方式),一般采用屏蔽房做空间垂直与水平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可能要测对外骚扰,对外骚扰分为传导骚扰(就是通过电线对其他设备的骚扰)和辐射骚扰。一般传导骚扰测 ...

多谢指导!我先找找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C你知道它就行了,在设计电源注意下。但是你想自己测试EMC几乎是不可能的。EMC测试环境非常复杂,厂家的 ...

哦,谢谢,我就是想了解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难度,用示波器探头加小环形线圈套L或N线,可以看到差模功率偏大的干扰频率的波形,但是只能定性,无法 ...

多谢指导!我先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