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笔记本、一体机电源适配器中心插针功率定义的资料

楼主(2022-10-12):
    近些年,一些品牌电脑的电源适配器输出插头带中心插针,不知有何作用,在使用当中带来一些困惑,适配器滥用较为普遍,易造成电脑故障或者电脑运行速度缓慢等问题;又因为各网友手头拥有老旧的电源适配器难以发挥余热,不能用于新款机器上面,给适配器改装带来不便。
    输出线插头中心插针的作用是辨别适配器功率之用,如果适配器与主机不匹配,轻者主机降频,重则开机反复重启。
    就各品牌电源适配器中心插针定义识别的策略各不相同:
    1、戴尔输出线为3根,中心插针接入适配器电路板一枚芯片,由这枚芯片输出低压告诉主机适配器功率,使主机运行与之配套。
    2、惠普输出线也为3根,中心插针接入适配器电路板一枚定制四比较器,控制适配器最大输出功率,电脑检测适配器输出电流不足即关闭适配器。
    3、联想适配器较为简单,输出线为电源正负两根,中心插针与负极之间跨接或者悬空来识别适配器功率,大功率适配器均可替代低功率适配器使用,但是不得小马拉大车,机器识别中心插针对地电阻鉴别功率,功率不足,电脑自动降频,运算缓慢。

    综上,惠普、戴尔适配器不宜用其它品牌的适配器改装使用,不仅仅电压和电流问题,同学们可搜索这两款机器的适配器应用资料。联想机器适配器因为简单,可买来电源方头、圆公头用戴尔、惠普等大功率适配器进行改装(其它品牌适配器电路板链接的中心插针线路不使用,替换的公插头中心插针对地加装电阻即可),原则上,用于改制的适配器输出电压接近,如19V改20V(如改的电压差大了,通过改压,实际上是改频率,会造成直流输出谐波过大,不利于电脑稳定),更换适配器输出端基准电阻即可改压。中心插针对地电阻值和插头内部结构参见如下:(标注参数有亲自测量,有网上查询,也请各位同学勘误!)

这是戴尔适配器输出结构电路图:

    适配器好坏直接影响笔记本和一体机工作状况,这点不同于台式电脑,适配器不好会飙升机器故障率。我自己两台联想一体机均使用惠普185W适配器进行改装,使用一年多效果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解决了一段时间的困惑。

网友A:
赞一个,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请问惠普185W适配器是二手的吗?有无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请问惠普185W适配器是二手的吗?有无购买链接?

二手的到某鱼上去找,坛上蹲守,一般135W以上均可

网友:
不知道前辈你有没有HP电源适配器中心插针功率定义的资料。我是修电脑及笔记本的。实际中会碰到HP一体机或者游戏本不触发,网上买来的转接头只能支持到90W,接上去既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而一体机或者游戏本原配电源动辄就是135W,150W。没有原装适配器实在是无法判断,同时也没法判断随机来的适配器是否是好的。

楼主:
惠普、戴尔资料奇缺,手头还没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
我有两个这样的电源,接口都是有针的,易普生和三星,通常的接口都是5.5的,如果把这个直接换5.5接口,可以用么?中间的线接哪里?谢谢!

中心针情况不明确情况下,做一下5分钟满载实验确定正负极,在没有问题情况下剪线换上插头,根据需要内部改压使用。

             注意插头正负极,这个千万不能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系统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4-06-08):
非常有用的资料。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10年前的X240,电阻56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