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自检声不响了

楼主(2022-10-12):
原来电脑开机有“滴”的一响,现在不响了,启动正常。喇叭和接线好的,重插内存,显卡,电池,清coms,选默认值都无果,难道是bios坏了?求助如何能恢复?

网友A:
故意不插内存看看有没有报错声?这个一般还是蜂鸣器问题。

网友B:
现在主板不带蜂鸣器,一般都是通过接口插上的,检查一下接口是否正常
特别老的主板才会带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意不插内存看看有没有报错声?这个一般还是蜂鸣器问题。

不插内存也不响,原来蜂鸣器接的小喇叭是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不带蜂鸣器,一般都是通过接口插上的,检查一下接口是否正常
特别老的主板才会带蜂鸣器

主板上有个4针插口,接小喇叭,原来开机自检就响一声。

网友:
喇叭坏了?

网友:
要不小喇叭有问题,要不耳朵有问题

网友:
功能都正常 在乎滴声 强迫了

网友:
代换一下蜂鸣器不就好了嘛

网友:
一切功能正常,管它响不响。

楼主:
抱歉,是喇叭线插错,没记得最近动过,一想前几个月换过机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是喇叭线插错,没记得最近动过,一想前几个月换过机箱...

就是吧,这个主板蜂鸣声很难单独失效的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是喇叭线插错,没记得最近动过,一想前几个月换过机箱...

看来老司机也有挂错档的时候

网友(2023-11-21):
不响,好用就行了

网友:
开机不响很正常,在于BIOS设置。有的主板用LED指示灯,指示问题所在,主板说明书里有。

网友:
哈哈,强迫症,能正常启动就行了呗,嘀不嘀有区别吗?

网友(2023-12-21):
我的也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