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怎么判断是不是动圈出了问题?

楼主(2022-10-13):
怎么判断是不是动圈出了问题?

楼主:
测动圈的两个线头,如果通了就是好的吧?

网友:
没坏就是好的,

网友:
将表头的两根引出线接在一起,晃动表头,如表针摆动明显变慢则动圈是通的,无明显变化则动圈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动圈的两个线头,如果通了就是好的吧?

测量时有一定阻抗(大概是几百到几万欧吧),大概率是好的。

网友:
既然测量的时候都能量到阻抗了,那么表头不转吗?

网友:
不能简单说通断,
比如匝间短路它也通,但电感量变了,电阻变小、灵敏度下降,
再如,我手头有个MF47表头,没断,但电阻是191K

正确的答案是电阻灵敏度同时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2022-11-25):
讲表头的引出线焊开,直接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