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怎么测量表头电流?

楼主(2022-10-13):
一个表头坏了,想找另一个好的表头换上,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是不是要找满偏电流一样的表头?怎么测满偏电流呢?

楼主:
是不是尺寸一样,满偏电流一样,就可以替换了?

网友:
还有表头内阻最好也一致才行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那个大神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我来装大神)
1.测坏表的,比如档位置于10V档,此时加上10V电压,数字表电流档测表头俩接线的电流,就是原表头的满偏电流了。
2,测表头,稳压电源,电位器,串个10K(假设)电阻,接上表头,调电位器至满偏,数字表测电流或测电压你随意发挥好了。
(但是应该表头内阻是一样的或接近的才能换吧)

网友:
1、表头的物理尺寸要一致,2、表头灵敏度要高或等于原表头,3、表头内阻不必相同,可在原表头回路中微调。4、测满度电流,可用一节干电池串联一个50k左右电位器,在串联一个比较准的万用表,用数字表比较方便读数,3位半就行,和被测表头组成串联电路,调节电位器,使被被测表头满刻度,这时标准表的电流读数就是被测表的灵敏度,5、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5k左右电位器并联在被测表头上,调节这个电位器,使被测表头的指针回到刻度的中间,取下电位器,测量电位器的阻值,就是被测表头的内阻,这个电位器如用电阻箱替代,就可以直接读数。写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欧姆定律的具体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装大神)
1.测坏表的,比如档位置于10V档,此时加上10V电压,数字表电流档测表头俩接线的电流,就是 ...

1 不正确,除非数字表内阻刚好等于坏表头电阻。
2 正确,但调稳压电源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尺寸一样,满偏电流一样,就可以替换了?

满偏电流和电阻,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设计要求才行。
这两个参数,在数值上要小于等于设计值,不能大于。

网友:
测量表头电阻,半偏法也称转移测量法,安全性好但测量精度不高。

网友:
测表头内阻很简单,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表头动圈一般用0.03以上的漆包线(MF10用0.02),通过3mA电流不成问题,万用表RX1k档电流一般零点几mA,测量时要防止打表,可将表针固定。我测了十几个表头,从未出问题。

网友:
线圈内阻直接用数字表电阻档测量就可以,测量电流非常小。

网友B:
测量满偏电流前给表头并联一对正反并联的硅二极管防止误操作烧表。

之后用稳压电源调到10-30V越高越好例如取25V,这是为了后面内阻测量做铺垫。

估计满偏电流忽略表头内阻粗略计算所需限流电阻数值,之后用此阻值的70%选取保护电阻,用此阻值的150%选定可变电阻。

将标准表(合格的数字表可代用)、保护电阻、可变电阻、待测表头都串联起来接入稳压电源,调整可变电阻使表头满度,此时标准表的电流就是表头的满偏电流。

在此基础上找一个标准电阻箱与表头并联,调整电阻箱使表头偏转一半时电阻箱的阻值就是表头内阻,可以直读也可以拆线后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满偏电流前给表头并联一对正反并联的硅二极管防止误操作烧表。

之后用稳压电源调到10-30V越高越好例 ...

请教:测量满偏电流前给表头并联一对正反并联的硅二极管防止误操作烧表。
为什么并联这两个二极管可以防止少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测量满偏电流前给表头并联一对正反并联的硅二极管防止误操作烧表。
为什么并联这两个二极管可以防 ...

建议您好好复习一下电子学基础知识,表头属于微电流测量机构,误操作很容易烧坏,硅二极管的正向曲线很陡直,表头过载电压达到0.7V后就导通分流从而保护表头不至于烧毁,但是过载的机械冲击肯定有的(表头一般满偏电压0.1-0.25V),所以做实验前制定操作规程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