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2-10-13):
电动车充电器,不知道牌子

网友:
那个是电容

网友:
他说的是下面那个箭头。

网友:
这怎么看?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颗降压限流电阻,烧毁无法辨认了,阻值可以根据电压电流估算。

网友:
想有答案,首先把零件拍得大一点清晰一点,另外将反面铜箔面这个电阻引脚焊点的附近都拍下来,坛友才可能帮你判断。

网友:
看情景,感觉以前曾经换过这电阻。正反两面并联的电阻?

网友A:
估计是一个与风扇串联的限流电阻

网友:
看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有同一型号的东西,电阻烧了,电容坏了,为何坏了?不搞清楚为何坏了,换上新的还烧!东西不值钱,电池比充电器值钱,还是换一个新的算了。要是想学习电路,一定要修的话,先把电路图搞出来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一个与风扇串联的限流电阻

对头,看电路是和风扇串联的。电容是100/60V的。

网友:
这个限流电阻如果是给风扇用的,那可以看下风扇的电流电压多少,然后通过计算得到阻值

网友B:
烧成那样,旁边三极管估计也坏了,
看起是10多伏供电,用个 10 欧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成那样,旁边三极管估计也坏了,
看起是10多伏供电,用个 10 欧可以了

谢谢,我先用个10多欧是试试看。

网友C:
像是给风扇降压用的电阻,看样子是纯靠电阻降压才会烧成这样,按小风扇大多是100mA电流计算,48V充电器大概是400Ω左右,没看线路图,仅供参考,如果板上没有稳压电路,想要风扇寿命长,建议加个稳压电路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给风扇降压用的电阻,看样子是纯靠电阻降压才会烧成这样,按小风扇大多是100mA电流计算,48V充电器大概 ...

12V电压,今天换了个15欧2瓦风扇不动。弄不清是不是有温度控置,这个充电器得接电瓶才能有输出,接了48的电瓶试了一下充电灯不亮,检查发现有一块电池彻底坏了。现在差一块电池没法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V电压,今天换了个15欧2瓦风扇不动。弄不清是不是有温度控置,这个充电器得接电瓶才能有输出,接了48的 ...

简单跑一下线路图,看看这个电阻是接到哪的就知道是多大电阻了,别直接接风扇,免得烧毁

网友:
电并车冲电器大同小异!从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跑一下线路图,看看这个电阻是接到哪的就知道是多大电阻了,别直接接风扇,免得烧毁

修好了。蒙着换了个15欧2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