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K32F030MF4P6之点不亮LED

楼主(2022-10-13):
航顺HK32F030MF4P6比较便宜,想试试,
搭了个最简单的电路用来点亮LED,结果
搞了一整天,愣是没点亮,高手帮忙看看,
谢谢了!

代码很简单,只有三句:
#include "hk32f030m.h"
void main(void)
{
  RCC->AHBENR|=RCC_AHBENR_GPIODEN;//打开PD时钟
  GPIOD->MODER|=GPIO_MODER_MODER4_0;//PD4输出模式
  GPIOD->ODR|=GPIO_ODR_4;//PD4拉高,点亮LED
  while(1){;}
}

我用的是IAR810,设置好DAP-Link,然后DOWNLOAD and DEBUG,
然后运行,LED就是不亮。

电路上很简单,用万用表查一查,没有问题,DAP-link可以刷另一
款M0单片机所以是正常的,HK32F030MF4P6的SWD能应答,能进入
调试,也说明HK32F030MF4P6芯片正常,不知哪里还有问题,高手
帮忙看看。

楼主:
事实证明,代码是可以刷进去的,比如我改了PD5的设置后,
结果不能进SWD调试了,换了芯片才可以进调试。

楼主:
刚刚又查了一下外电路,在MCU接通电源的条件下,
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点亮LED,万用表的电流较小,
说明PD4端口还在高阻的输入状态,分析认为可能是
端口的时钟没有打开。

网友A:
请教大佬们:  while(1) { ; }  怎么是空循环? 这样cpu不会狂飙吗?
如果是pc编程这样单核就满了。 莫非单片机有特殊处理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们:  while(1) { ; }  怎么是空循环? 这样cpu不会狂飙吗?
如果是pc编程这样单核就满了。 莫非 ...

这只是一个测试程序,只是想证明空循环之前的代码能正常执行就好了,
然后才会去写接下来的程序......

网友:
没有仔细看这个芯片跟STM的区别,但是我想套路都差不多。建议直接用厂家的demo例程改

楼主: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是MODER的复位值不为00,
先清除,再拉高为01就好了,

当然了,使用库开发的用户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库里面就是先
清除再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