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导,给点关于大功率开关电源纹波优化的建议

楼主(2022-10-13):
      我是的新手,想优化下我试音间的大功率开关电源(Nemic-Lambda)的输出纹波,请问大家有什么方向上的建议?

      我目前大概推算电源的开关频率在200khz左右(在有经验的网友的指导下,拆开电源: Uni-T UT81B示波型数字万用表(万用表示波器))

      电源的图片如下:

      电源资料如下:

      我是外加滤波器电路,还是在内部原有电路上提升元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网上视频说,大电流适合加LC滤波电路,但是如果加在输出端,可能会引起电路振荡?建议加在输出和反馈 ...

闭环内增加移相延迟的都是顶级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在试音间12V直流音频系统,希望尽可能降低纹波,提升音质。具体要到什么标准为适合,我其实心里也没 ...

说老实话,你要求很高直接上12V的铅酸电瓶。

楼主:
      电源资料如下:

------不让发图了?

      我是外加滤波器电路,还是在内部原有电路上提升元件呢?

网友A:
看着都满满的了,还有空间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满满的了,还有空间加吗

我也是感觉放不下新东西了,更新元件,机会也不大吧?

网友B:
外置滤波器吧,另外频率怎么推算的?

网友C:
外加滤波器电路吧。

网友D:
外加LC滤波器吗?不过,200K的开关电源,频率这么高,远远超出耳朵的听音范围,对听感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滤波器吧,另外频率怎么推算的?

今天不让传图了,请参考我发的:Uni-T UT81B示波型数字万用表(万用表示波器),里面有芯片的规格和估算频率图标。

因为没有这个二手电源的说明书,所以我是按这个逻辑:

1.拆开电源,找控制开关的PWM芯片,这个电源用的是HA16666P芯片
2.上网找到HA16666P的说明书,知道芯片是通过引脚3(到地之间)接的电容Ct,引脚4(到地之间)接的电阻Rt1,引脚5(到引脚13之间)接的电阻Rt2(Rt1=Rt2)共同控制开关频率
3.检查电路,知道引脚3接的薄膜电容,标的681JD,知道数值是680pF(我经验不足,担心二手电源不靠谱,把这个电容拆下来,测了,确实是0.68nF)
4.检查电阻,知道引脚4接的电阻,根据色环,确定是10K欧姆的电阻。
5.查表格,大概确定PWM的控制频率是200kHz。

当然,对于引脚5目前我检查的电阻感觉只有8.4kHz左右,和Rt1的10Khz不一样,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加滤波器电路吧。

我听说,大电流适合外加LC滤波电路,但是可能会引起振荡?建议加载输出和反馈电路之间。

这个说法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加LC滤波器吗?不过,200K的开关电源,频率这么高,远远超出耳朵的听音范围,对听感没影响吧?

我听网上视频说,大电流适合加LC滤波电路,但是如果加在输出端,可能会引起电路振荡?建议加在输出和反馈电路之间。

这个说法我不太懂。

我用Uni-t的这个便携示波器简单测了功放端的纹波,大概在130mV,50Hz。

我也不知道测得对不对。

网友: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对纹波的要求多高,要求不高可以外加LC滤波,要求高的还是用线性电源吧,开关电源自身杂波辐射,输出纹波很难处理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大电流适合外加LC滤波电路,但是可能会引起振荡?建议加载输出和反馈电路之间。

这个说法我不 ...

有效信息缺失,想改善波纹参数,又有示波器,发个波纹实测照片吧,看看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另外,测开关电源波纹时,示波器要限制带宽,探头也要适当增加点附件,否则测出来的结果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
看工艺和元件,这个电源至少十年了,不建议附加其它部件,把电源内所有电解电容换新

网友:
输出可以加一个电感(在并联一些大容量的MLCC),不过你这电源电流125A太大,电感会非常贵的哦。

可以参考下我发的这个电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634&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