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功率五极管的本级反馈问题

楼主(2022-10-13):
    很多人宁可忍受比较大的失真,比较低的阻尼系数,也不喜欢大环路负反馈。一般来说电压放大级的失真比较小,功放的失真很大部分来源于强放级,通常的强放级用五极管(束射管)的共阴组态失真比较大,可以先从本级负反馈入手来减小失真。
    减小失真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负反馈”了,尤其是五极管更有一个帘栅极,所以能够引入负反馈的方式就多了些选择。可以从栅极、阴极、帘栅极引入负反馈。先上几个图:

1、通过栅极引入负反馈。

2、通过阴极引入负反馈。

3、通过帘栅极引入负反馈。

网友A:
我一直对帘栅极负反馈的方式有“成见”我只觉得这种方式能够改变管子的外在表现,却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负反馈。
因为负反馈实际上包括取样、比较、调整输入信号这三个环节,而帘栅极负反馈起作用的方式则并不是改变输入信号的大小,而是通过改变管子的工作条件来取得输出信号的变化,而输入信号的大小依然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帘栅极的输入特性除了要考虑电压的输入,对电流的响应也有要求,这对负反馈信号提出了额外的要求,不像阴栅之间只需要电压信号那么“单纯”。
所以我比较认同施加于栅极或/和阴极的负反馈。
当然这只是看到牛哥的电路有感而发,跟帖子内容和结论本身关系不大。

楼主:
    看图一和图二,通过帘栅极的反馈,根据反馈的信号与屏极输出信号所占的比例,就形成了超线性和三极管的两种接法。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管子的超线性和三极管接法的时候,和标准的五极管输出曲线的差别,就发现在超线性接法的时候,除了失真减小了一些之外,因为族线的右端上扬,使得内阻降低了不少,但是负载线的电压利用率没有明显的降低,依然可以输出较大功率。
    在三极管接法的时候,失真减小更明显了之外,使得内阻降低了很多,但是零栅压曲线比较靠右,使得负载线的电压利用率明显降低,输出功率减小了很多。
    负反馈就是个双刃剑,输出级使用负反馈,明显的要求驱动的输出电压要比较高。

楼主:
     看图三和图四,通过阴极的反馈,图三是比较常见的形式了,就不再多说了。
     图四的负反馈形式,在前些天有同学发帖的那个苏联收音机输出级用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这种方式应用的比较少讨论的也不多,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在输出牛的次级因为阴极电流和次级绕组的直流电阻形成一个较小的直流电压。
    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对于这种负反馈的说法,正确与否供探讨:
    阴极通过输出变压器次级绕组的负反馈,可以看成是功率管作为阴极输出器,对这个绕组进行输出,而阳极则成了实现这种的辅助手段,以弥补电子管阴出的输出能力不足。

楼主:
    图六是典型的屏-栅负反馈,反馈信号来自屏极,图五是通过输出变压器的交流分压作用,把输出牛部分纳入反馈环,其中的电容是隔直作用的,只让交流信号进入反馈。
    其中的R2可以是上一级的输出电阻,如果使用了内阻较高的驱动级,也就是R2比较大,如果输出级想要获得比较大的增益,那么R2的取值就要比较大。
    一般来说,反馈电阻R1不宜取值过大,过大阻值的反馈电阻不仅容易感染周围电磁波的信号造成干扰,而且也给想要使用的并联补偿电容难以处理。但是阻值也不宜过小,以免因为输出牛的初级负载的稳定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B:
本级反馈是最好的反馈,即使正反馈,也不易自激。

网友C:
现在很多人视负反馈为洪水猛兽,一看电路上有负反馈就不喜欢,事实上用五极管功放输出管不加负反馈是不好听的,声音一盘散沙,但是要想加的好却是有点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人视负反馈为洪水猛兽,一看电路上有负反馈就不喜欢,事实上用五极管功放输出管不加负反馈是不好听 ...

    如果管子的线性比较好,尤其是那些经典的直热三极管不仅线性好,内阻也普遍低,不用或者少用负反馈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管子的输出特性曲线看,一般的多极管的线性都比较拉胯,跟小信号的电压放大差距比较大,如果不愿意使用大环路负反馈,那么在每级能把是真做的比较小,或者在失真角度看能做到前后互补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单单就输出级使用多极管来说,只要明白了引入负反馈的原理,具体的电路架构就可以随意发挥了,可以是一种负反馈,也可以是多种负反馈来个“齐抓共管”,顺便再生个图,开阔一下思路:

    题外话:又见老朋友啊,近来可安好?论坛上的老家伙们不多了,能坚持玩音响,还能有时间上论坛来唠唠的更少了,清蒸冰棍,喜来乐,光说不练,铁蛋。。。。很久没有露面了,倒是前些天看到了尼摩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级反馈是最好的反馈,即使正反馈,也不易自激。

嗯,在很多的晶体管放大电路中,也有人提倡尽量使用本级负反馈来减小本级的失真,这样环路负反馈的工作量就轻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管子的线性比较好,尤其是那些经典的直热三极管不仅线性好,内阻也普遍低,不用或者少用负反馈还 ...

是的,三极管线性好,不用反馈可获得一种宽松的声底,能坚持下来的都是铁杆玩家了,论坛冷清,除了现在微信群这样的社交软件拉走很多人气外,和论坛的一些人的风气不无关系,一些人容不得别人对他的观点有质疑,不停地用一些自认为正确其实似是而非甚至是低级错误的话题纠缠不休,这样的晶体管板块有之,电子管这里也有,懒得搭理也就不想发啥帖子了,晶体管那边有人还发帖说过这种现象

网友D:
本级反馈只可以改善电子管自身的问题,输出牛、喇叭、电源、线路传输等导致的问题似乎就比较难办。我觉得本级反馈和大环反馈,就好比集权制和民主制,各有优缺点,若所有公民(零件)的素质好觉悟高,集权制社会就会很和谐、宽松和效率高,但如果良莠不齐,则民主监督、反对党参政是保障社会健康运行的首选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对帘栅极负反馈的方式有“成见”我只觉得这种方式能够改变管子的外在表现,却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 ...

    其实,不仅是您对帘栅作为负反馈有自己的观点,我知道的就是几种,我们仅以最简单的三极管说:
    第一种观点:这是电子管内部的事情,是因为让电子管内部的帘栅极接到了屏极,二者成为了一个整体---屏极,也就是五极管电子管变成了栅极-阴极-屏级这样的一个三极管。(这是从电子管内部结构看)
    第二种观点:一般来说负反馈的成因是输出信号通过反馈的形式“削弱或者改变”了部分输入信号,帘栅极的信号是取自于输出端,因为输入到了帘栅极而且影响了输出端,在视在意义上说也是达到了“削弱或者改变”了部分输入信号的作用。(这是从反馈信号的实际作用结果看)
    您的观点应该是第三种了,如果画出来微变等效图,五极管(束射管)的结构与咱们普遍用简单的三极管不一样,应该是把帘栅极的影响看成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从结果上应该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级反馈只可以改善电子管自身的问题,输出牛、喇叭、电源、线路传输等导致的问题似乎就比较难办。我觉得本 ...

是的,如果每级的指标都比较高,在各级的接口上注意点,那么就会给环路负反馈减轻压力。不过,您的话寓意深刻啊,受教了。

楼主:
再点电子料,这些试验其实我们很少做,也是来自于别的网站,自己稍加整理。
下面是以6L6GC为例,把常见的几种反馈做了对比。
1、6L6标准接法,

标准接法

标准接法

2、超线性接法

超线性接法

超线性接法

3、三极管接法

三极管接法

三极管接法

4、阴极绕组反馈

阴极负反馈

阴极负反馈

网友:
还是UL接法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对帘栅极负反馈的方式有“成见”我只觉得这种方式能够改变管子的外在表现,却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 ...

如果认为三极管是自带电压负反馈的话那么帘栅就属于五极管向三极管靠拢约等于负反馈,或者说这是特性修正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认为三极管是自带电压负反馈的话那么帘栅就属于五极管向三极管靠拢约等于负反馈,或者说这是特性修正 ...

物理学上有一个黑箱子理论。
如果设计出来一个器件来,不管它内部如何工作或者反馈或者相互作用,只看他外部的表现呈现三极管的特性,那就是三极管。就像国产6J5,虽然内部是4极管构造,但我们都总是当他是三极管,而不去管他是不是存在帘栅极负反馈。
同样的道理,对于超线性接法,我只把他看做是一个帘栅压随屏压按照一定的比例摆动的五级管,它既有别于帘栅压恒定不变的五极管接法,又不同于帘栅压严格跟随屏压的三极管接法。它就是它,没必要强加上负反馈的概念。因为相比真正意义上的负反馈,它还不是那么纯粹。既有构造上的欠缺,又有机理上的不足,还有结果上的意外。

再说一种特例,假如这个帘栅极可以移动,我们把他移到屏极上,融为一体,你说他是三极管呢还是具有负反馈的超线性五级管呢?或者说,我们把三极管的屏极剪下来一圈,往阴极方向移动一点距离,仍然用电线连接,你说他有负反馈了?那我不移动是不是也有负反馈?或者说,三极管的屏极,有90%当屏极,有10%有负反馈作用?这样推理是不是也说得过去?或者说随便一个三极管自身都存在负反馈?是不是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有趣吧?

补充内容 (2022-10-21 09:03):
6C5P,误写作6J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级反馈只可以改善电子管自身的问题,输出牛、喇叭、电源、线路传输等导致的问题似乎就比较难办。我觉得本 ...

比喻形象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学上有一个黑箱子理论。
如果设计出来一个器件来,不管它内部如何工作或者反馈或者相互作用,只看他 ...

    是的,我感觉是从外部和内部看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会得出来不同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的最终指向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然后引入一个有点正义的话题,就以院长提到的6C5P管子,20年前对这个问题了解并不深刻,而且比较坚定的认为只要是参数差不多的管子,在电路上的表现都应该差不多。
    当时的电路简单,进口的6J5+6V6单端,因为6J5的价格高,就买了几只便宜的苏联6C5P,看起来内部圆墩墩的结构,与6J5P的扁片结构完全不同。对比两个管子的声音,绝对是能感觉出来差别的。
    是不是可以打个比方,人妖和真正的女人虽然在外观上很相似的,但是因为内部结构的不同,最终的表现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学上有一个黑箱子理论。
如果设计出来一个器件来,不管它内部如何工作或者反馈或者相互作用,只看他 ...

或者说也可以认为随便一个三极管就存在反馈我觉得这个没啥问题,主要是因为三极管屏压对屏流本身就存在影响,束射四极管和五极管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也能说三极管存在一定的负反馈,但是这玩意儿属于电子管本身的一种特性而已,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原理特性都可以多重解释,比如说超线性接法就是管内的一种电压负反馈,客观上和电压负反馈一样有降低内阻及失真的效果,当然直接通过电阻进行屏栅负反馈也行,有些简易场合使用这种例子。超线性接法就是一种特性修正,抽头反馈为零就是纯五极管,反馈百分百就是纯三极管,像那种剪下一段屏极往里移动也确确实实是一种反馈,客观上降低了放大倍数,电子管内阻也会进一步降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低放大因数三极管往往线性较好。我觉得这玩意儿是相通的,怎么理解都行。

网友:
凡事都有双面性,负反馈只可以恰当运用在最佳平衡点。

楼主:
以14楼的负载线分析,我们很多人做的6P3P单端,6L6虽然是号称音频管的原型,但是无论是标准接法和三极管接法,失真都很大。而且很多人是安图施工不加调整,那么失真度就更不好说了。

网友F:
反馈设计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馈设计好还是不错的。

    最近又重新分析了一下常见的两级放大的单端功放,发现五极管接成三极管之后,其失真度依然很大,虽然很大部分是二次谐波。看到有些烧友用电压放大管的二次谐波失真,起到一个以毒攻毒的作用,可以使两级放大电路的整体失真减小很多。
    如果处理得好两级失真度的搭配关系,甚至可以不使用环路负反馈或者很小的环路负反馈,电路的失真度指标可以小到完全能满足要求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又重新分析了一下常见的两级放大的单端功放,发现五极管接成三极管之后,其失真度依然很大,虽然 ...

失真只会叠加 没听说过叠加后会变小的,就算真变小了那肯定会带来其它问题

网友:
帘珊电压的变化,对放大性能的影响的研究,资料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