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远程桌面问题

楼主(2022-10-13):
向各位请教,我单位一台主机已经映射到因特网上,在家里用远程桌面可以连接到并进入。只是在这两台电脑之间传输文件极慢,只有500多kb。不知道是远程桌面就是这么慢还是我设置有问题。单位是win7 家里是win10  .两边都是百兆以上带宽。单位电脑是条专线,只接了这一台电脑。上行下行带宽一样。 用第三方软件互传文件就能跑到十几兆

网友A:
你应该是租一个云桌面或云(对象)存储,把文件放在上面,然后在单位和家里用这个,这时读文件用的下行带宽,这样会快很多。
你把单位的机器映射到网上,有比较大的安全风险

网友B:
百兆是下载速率,上传估计也就十几兆。

网友C:
100Mbps下行,上行才10Mbps,这速率还要➗8才是MBps,扣除打折的速率和公司其他东西占用的带宽,几百K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是下载速率,上传估计也就十几兆。

用向日葵 todesk等第三方软件 电脑之间传输文件可以到11兆。就是用微软自带远程桌面速度就只有几百k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bps下行,上行才10Mbps,这速率还要➗8才是MBps,扣除打折的速率和公司其他东西占用的带宽,几百 ...

单位这台电脑接的是我们备用的一路电信网络,只有它自己享用这条百兆专线。别的设备没接。以前都是用第三方软件。这次为了数据安全,不想走第三方了。没想到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bps下行,上行才10Mbps,这速率还要➗8才是MBps,扣除打折的速率和公司其他东西占用的带宽,几百 ...

这是条专线,上行下行一样带宽。都是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是下载速率,上传估计也就十几兆。

这是条专线。带宽上行和下行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租一个云桌面或云(对象)存储,把文件放在上面,然后在单位和家里用这个,这时读文件用的下行带宽 ...

每次传完文件,就关掉映射的端口。 平时传数据的时候少。一般是远程看看服务器。

楼主:
不好意思啊,也没法给各位评分,因为矿坛整改后我所有发帖和回复都为零了。我07年注册的,原来也是vip会员,现在有时候上来看看发帖也少了,还是中级。

网友D:
远程桌面传文件就是不快   你建个 FTP  传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桌面传文件就是不快   你建个 FTP  传一下看看

啊,谢谢!如果是远程桌面本身的问题就不再深究了。平常很少传,一般文件也就百十兆。时间上倒是不紧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向日葵 todesk等第三方软件 电脑之间传输文件可以到11兆。就是用微软自带远程桌面速度就只有几百kB了

远程桌面复制文件是用的 SMB over RDP,速度接近于网上邻居(文件和打印机共享)的速度,当然封装估计有点花销所以略慢一点点,我现在老家是 WS2019 这便是 Bug11,无法用经典的桌面版远程桌面只能用 UWP 版远程桌面,它不显示复制文件速度给你看所以不好给你演示了,Win7 时代是测试过的

如果你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使用歪批嗯,你在公网上敢用微软 RDP 这本身就挺不可思议的 我这边访问老家的电脑就是拨歪批嗯的,所以其实复制文件也不需要通过远程桌面,直接映射网络驱动器就可以了,不过微软必须 WS 才能用内置的歪批嗯服务,如果是 Win7、10 就得用第三方了,所以我把老家的电脑装成 WS2019,这样也比较方便。

btw. Win7 时代老家的电脑是 WS2008,两边都是桌面版 Windows 的远程桌面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谢谢!如果是远程桌面本身的问题就不再深究了。平常很少传,一般文件也就百十兆。时间上倒是不紧张。

不是,他没用过,别听他瞎说

速度慢,是因为没法走 SMB over RDP,至于为何不能,需要另外找原因,跨公网有时候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程桌面复制文件是用的 SMB over RDP,速度接近于网上邻居(文件和打印机共享)的速度,当然封装估计有 ...

谢谢回复。 平常我是这样操作的,想要用的时候就用第三方软件远程设置好端口映射。然后开始远程桌面。一般也就是最多半个小时。用完后再用第三方软件关掉映射。 有点那个脱什么放什么的意思。  端口也是改了的,时间短,再一个安装有杀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程桌面复制文件是用的 SMB over RDP,速度接近于网上邻居(文件和打印机共享)的速度,当然封装估计有 ...

远程桌面时也试过映射驱动器,速度是一样的。班是基本天天要上的,距离有点远,五十公里距离。下班后或者休班有时候要看看单位设备,或者远程给设备下个程序。有一点远程桌面这方面的需求。不过组态文件和plc程序都不大。一般都用第三方软件。就向日葵  todesk 这些。

网友F:
xrdp 协议本身就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他没用过,别听他瞎说

速度慢,是因为没法走 SMB over RDP,至于为何不能,需要另外找原因,跨 ...

远程控制单位电脑的需求高,传输大文件的需求小。这次是要传个一个G的文件,才发现这问题。电脑上装服务器版本不太可能了.安装vpn需求也不大。
支持 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xrdp 协议本身就很慢。

恩,对这方面不了解。谢谢回复。

网友:
远程桌面复制就是这样还很耗CPU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条专线,上行下行一样带宽。都是百兆

这500K的速度,还没我家的上行快,我家是1000Mbps下行50Mbps上行,实际上行可用到6MB/s多,基本达到50Mbps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500K的速度,还没我家的上行快,我家是1000Mbps下行50Mbps上行,实际上行可用到6MB/s多,基本达到50Mbp ...

主要是通过第三方服务器中转后这两台电脑之间的传输还很快,能11兆。和局域网远程桌面内速度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通过第三方服务器中转后这两台电脑之间的传输还很快,能11兆。和局域网远程桌面内速度差不多。

两台电脑的WAN是同一个运营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电脑的WAN是同一个运营商么

不是,家里是联通,单位是电信。单位两路专线网络一路移动,一路电信(今年可能要准备再加一路联通专线,上新设备三网同时在线负载均衡)。由于设备买的比较早,不支持负载均衡,所以需要手动切换网络。这样平时电信网处于备用状态,用电信的专线搞了个无线路由器平常手机上网用。

网友(2023-11-21):
最近的网络普遍很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网友(2024-02-26):
你映射靠的哪个软件,如果是第三方,不出钱就是这样,纯粹是为了传文件,可以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