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淘来的松下录影机PD-92,晒一下

楼主(2022-10-13):
到手开盖,仔细检查至少没有明显烧料,量管子无击穿,检查电源发现插头到变压器中间一段不对劲,首尾对比发现中间一小节有过暴力拉伸的痕迹,直接换线. 开机-试机-播放及按键各功能正常.就是少个遥控板.最近考虑参考前辈经验在磁头部分加个开关,根据需要切换音视频寻迹模式.

网友A:
PD 系列是中档配置,没有音频 HI-FI 功能(HD系列才有),看后面的 AV 接口就知道了。如果音频是立体声,后面 AV 接口有6个,而这个机器才有4个!
考虑参考前辈经验在磁头部分加个开关,根据需要切换音视频寻迹模式.------不明白你要切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 系列是中档配置,没有音频 HI-FI 功能(HD系列才有),看后面的 AV 接口就知道了。如果音频是立体声,后 ...

听歌模式

网友B:
废品站见过的都是普通录像机 我看到立体声的机器才会收留,目前有松下三台 东芝 JVC 五台立体声机器,机器多了落灰也不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见过的都是普通录像机 我看到立体声的机器才会收留,目前有松下三台 东芝 JVC 五台立体声机器,机器 ...

玩不过来了都...

网友:
PD-92 国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体声录像机至少4磁头,一般是6磁头的,国内市场上的比例很低。

我家90年代买了东芝的立体声录像机花了3500,现在还在呢。结果我又在废品收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才40块钱

网友D:
几十年的机器,模式开关(状态开关),轴套(裂)多数都要打理,不然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的机器,模式开关(状态开关),轴套(裂)多数都要打理,不然无法使用。

我运气好,功能都正常,刚买的邓丽君带子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