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 IC-R71E故障求助

楼主(2022-10-13):
机器一直在吃灰,今天搬出来通电发现一个问题:

9.998MHz及一下接收正常,9.999MHz-29.999MHz没有信号,特别是AM模式下,噪声全无,只有电流声。

求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感谢了~

网友:
受潮了吧,要不晒晒
或者中周有问题 ,

网友: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A:
失锁了吧。估计。调整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锁了吧。估计。调整vco?

确实,鉴相芯片输出了UNLOCK信号,因而后面的信号全都关掉没有往下输出。第一本振和第二本振都没有输出。

但是目前不知道是锁相环电路的问题(10MHz以下正常,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还是控制芯片输出的频率就不正确。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RAM数据损坏,恢复数据后一切正常。

总结:RAM板上的电压正常,并不代表数据一定是正常的!数据可能会因为部分短路、电源不稳定、间断了一下,而出错。所以,如果你的机器在部分频率上停振(有的机器表现为完全没有噪声,有的机器会有噪声,但是连强台都收不到),那么首先应该要做的就是恢复数据。如果恢复数据还不行,才需要去排查VCO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