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成了精的红外接收头——记一次Sony TC-K222ESL卡座的维修

楼主(2022-10-13):
机主是海淘购回这台TC-K222ESL卡座,机器回来后,说大部分时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时不时会功能紊乱,表现为VFD屏显和按键灯乱闪,且机芯
也随之乱动作。机主自行打开,说观察和测量发现了电源电路中的Q706击穿、C710冒烟,两者更换后,功能紊乱依旧,还多了一个故障,时不
时烧F801这个1.25A保险管,弄不好发到我这维修。
该机为三磁头主轴无刷直驱卡座,接到机器后,我观察发现故障如下:
1、时不时烧1.25A保险管
2、机芯不动作,连仓门都打不开(电动仓门)
3、冷机开机VFD屏显一般正常,但如果热机状态,VFD屏显和按键灯会乱闪,然后会黑屏

根据一般情况下故障有80%来自电源的原则,首先测量电源部分电压值,如下:
1、5V一组系统供电正常
2、9V飚升到了17V,查后是由于Q706击穿短路+Q707漏电导致,这组为无刷主轴电机供电,1.25A保险管时不时烧毁估计就是这组电压太高过载
3、12V一组则仅为3.7V,查后是D713这支12V稳压管漏电

更换完上述坏件后,时不时烧保险和机芯不动作的问题得到解决。接下来进行试机,录放均正常,但出现了文中开头的故障,即“大部分时间
可以正常使用,但时不时会功能紊乱,表现为VFD屏显和按键灯乱闪,且机芯也随之乱动作”,判断问题应该来自CPU,本机有两个U,一个机芯
控制,机芯的U在主板;一个屏显,屏显的U在按键板:
1、拔掉机芯与主板的各排线,观察依旧会出现故障,因为按键板的VFD和按键灯还是会乱闪,说明故障与机芯无关
2、仔细测量按键板与主板的连接排线,确认无接触不良问题
3、仔细测量各按键接触电阻良好,排除了按键漏电导致机芯乱动作
4、故障出现时,测量CPU供电电压稳定、正常,CPU复位和时钟频率稳定、正常
5、更换CPU的去耦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6、在VFD黑屏时,测量VFD灯丝交流供电稳定、正常,负压-20.5V稳定、正常,说明屏显是被CPU黑了
7、故障时,手摸CPU温升几乎没有,说明大概率不是CPU热性能不良引起
8、故障时,观察机芯U与屏显U的各通信信号,发现了诡异的事情,在DA902插头的6脚观察到连续不停的数据方波脉冲,与这连接的是红外接收
头的信号输出脚,按理在没收到遥控器信号的时候,这个点位不应该出现脉冲!
焊下红外接收头,用维修电源单独给接收头供电,观察接收头的输出脚,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真的有连续不间断的“数据”脉冲在源源
不断输出!怪不得整个系统会乱动作,这成了精的接收头,竟然在主动“模拟”遥控器信号,输出的“数据”脉冲,并刚好落在CPU能识别的指
令范围内,造成CPU乱动作,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遇到这么灵异的事,所以发此贴供大家参考。
询问到机主没有遥控器,接收头我手头上没有,也就没有换新,就直接废弃遥控功能不要了

网友:
高技术精品维修!!!

网友A: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这种故障都能找到佩服你。

网友:
还好,你遇到这个只是接收头成精了,我的索尼卡座是U死了,开机电源正常U的各脚一片死寂,没有任何脉冲反应,只能放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这种故障都能找到佩服你。

的确很烧脑,接收头自己能出信号,还得能落在CPU识别范围,这个概率低得都无法形容,就跟中了六合彩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很烧脑,接收头自己能出信号,还得能落在CPU识别范围,这个概率低得都无法形容,就跟中了六合彩差不 ...

正常,计算机中即使亿分之一的概率的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譬如内存错误,计算机一秒几十万(概数)次的读取写入,亿分之一的概率其实很大了。

红外头,发出乱信号,恰好有些落到CPU识别的范围内是可能的。

再次佩服LZ的能力。

网友:
确实是少见中少见的故障,有点像科幻片中的机器人成精后害人那样.......,

网友:
接收头这类故障常见,遇到过松下2185电视不定期自动变台,换接收头正常,长虹机不启动,发现是接收头输出端电压低,换之正常

网友B:
建议楼主用电池供电再测一下。我觉得你看到的是电源产生的振荡的可能性更大。
或者至少接一个10欧5W的电阻在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用电池供电再测一下。我觉得你看到的是电源产生的振荡的可能性更大。
或者至少接一个10欧5W的电阻 ...

接收头从在原机按键板供电和用我的可调电源供电两者均会输出脉冲来看,应该和电源无关,是接收头本体问题

网友C:
技术好。不晓得脉冲啷个来的,想来红外接收头的本质只是个光电转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好。不晓得脉冲啷个来的,想来红外接收头的本质只是个光电转换元件

是,我也想不出什么原因,这个接收头我留下了,做个纪念

网友:
用其他如旧VCD机的遥控光电接收器来代换,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着还是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我用独立可调电源接示波器测试时,还特意将接收窗口倒扣紧贴着地面,就是为了避免内部光电传感器获得不必要的信号

网友:
这个说明了,在维修过程中要心细,仔细观察一切的的可疑信息,还有就是要有设备去测量。受教了向你学习。

网友:
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接收头,都可以代换

网友E:
我也发现索尼机器有红外接收头乱发指令这故障
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现索尼机器有红外接收头乱发指令这故障
百思不得其解啊

看来我的并不是特例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出在线路板走线造成的干扰了其他电路  以前遇到过三菱录像机出现遥控器操作会死机问题 也是这样 电路一起正常 拔掉接收器的供电就一切正常 后来在连接线加了个滤波磁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这种故障都能找到佩服你。

接收头引起乱动作,当年修空调时遇到过,也是接收头有问题,引起空调乱动作

网友:
估计是红外遥控接收头里面的电容漏电了,可以拆开屏蔽罩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3-09-09):
我的222esl也是机芯乱动,录音还有时自己打开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