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也想做68-1。请大家多请点。

楼主(2022-10-14):
我在坛里找了很多关于68-1的贴子,也自己动手做了几台收音机。68-1就没有成功过!开始以为高频变压器出了问题!就绕了三个,用料0.08的线径,本振中周磁芯,标好了开始端和结束端,两组绕同一方向,初级200t,次级300 t,另一个。初级200 t次级150 t。还有一个初级100t次级150   t,逐一试了发现都不响。也将次级和初级颠倒焊接,还是以失败告终!就这么难吗?是不三极有问题,三极管iceo能用万用测量吗?请大家指教!图片晚上上传!请大多给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90,次级8.5,焊上就来米了。又是怀疑三极管,又怀疑高频变压器。又怀疑电路虚焊。多余了。

其实就是频率覆盖问题,我在制作时也是按元图纸参数绕制的磁棒线圈,也是没有电台。后来拿来电感表测量电感量才发现偏差很大。按照规定的电感量重绕磁棒线圈就行了。计算电感量用本坛网友发的计算器、配合所用的单联容量计算很方便。

网友B:
测量好三极管,磁棒,线圈,可变电容要好,调集电极电流重要。

网友C:
首先是你这里有没有中波信号,信号强不强。

网友D:
68-1这么简单做不出来,我猜有两大问题,检波二极管不是锗管,耳机不是高阻。

网友:
问题应该不在高频变压器。
其他原因网友都说了,不要灰心,一点点解决,终于会成功的。

网友E:
        现在手机都有照相机,把你的68-1的单管机拍一个清晰的图片上传,这样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F:
制作好高频变压器不要装机,先用它简单搭一个振荡器,场管栅极接匝数多的线圈,看看震荡频率是不是在1000千赫附近,如果偏低同步减少匝数,偏高就增加匝数,变压器做好了就成功了一半,震荡频率用收音机就能听到“哑点”,不起振就调换一个绕组的两端,注意两个绕组同时对调谐振频率会改变,一旦调好记准两个绕组的冷热端,装机时冷热端不要接错

楼主:
用的140*10的铁氧磁棒,初级90黑,次级8圈用223并联得200p的调谐电容,三极管用3ag1蓝点管子贝打值120.用1 n60p检波,也替换了2  ap9老二极管,用1.2k的万里牌高阻耳机!

楼主:
这个清楚一些请大家指点,我把电路原理图也一起上.三极管集电极在0.9ma调到1.2ma也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好高频变压器不要装机,先用它简单搭一个振荡器,场管栅极接匝数多的线圈,看看震荡频率是不是在1000千 ...

能否说详细一些,冷热端,是同名端吗,冷热端是怎么表现的。没有测量工具,没有具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手机都有照相机,把你的68-1的单管机拍一个清晰的图片上传,这样容易发现问题。

大侠,我己经上传图,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好三极管,磁棒,线圈,可变电容要好,调集电极电流重要。

三极管集电极在0.9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你这里有没有中波信号,信号强不强。

有中波信号,能收中国之声,长沙本土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1这么简单做不出来,我猜有两大问题,检波二极管不是锗管,耳机不是高阻。

用的万里高阻耳机,和2ap9二极管检波!

网友:
在我小时候、50年前吧,68-1单管机也是做了几次都不成功,主要是连万用表都没有,只凭耳机听来调整偏置。前些天我又做了68-1、很容易就出声了。
总结一下:这个机子三极管偏置电流很重要,稍微不当就会自激导致全都是噪声,最后确定0.8mA最稳定。高频变压器我也反复绕过几次,最后确定初级200匝:次级240匝(1:1.2)为最佳,最后确定是用3W节能灯里面的E12小铁氧体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