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福日14寸HFC-450G电视场不同步问题,谢谢!

楼主(2022-10-14):
福日HFC-450G电视一直正常使用,停了半年未使用,开机后画面上下闪烁,微调预选器也不能锁定画面,另外电视色彩也调不好了,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场不同步问题-------从图纸看,R605 是调场同步的,略微调一下,如果不行看是不是坏了。
微调预选器也不能锁定画面------不是这样的!要调场同步。
电视色彩也调不好了------画面蓝色太重,从这个思路查

网友A:
输入信号是否PALD制?它是单一制式电视否则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是否PALD制?它是单一制式电视否则不正常。

信号是网络电视盒子再AV转射频输出。

网友:
最好再找一个别的信号源试一下,电视机电源12V是不是正常?IC701的6--7--8脚电压如何?如果不是制式错误为什么会同时两个故障?只能动手检查了。
Q703也要查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换了个电视盒子加射频转换器又正常了。

网友B:
换了个电视盒子加射频转换器又正常了------原机顶盒可能输出的是 NTSC 制式。

输入信号是否PALD制?它是单一制式电视否则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电视盒子加射频转换器又正常了------原机顶盒可能输出的是 NTSC 制式。

输入信号是否PALD制?它是 ...

原来用的网络盒子加射频转换器一直正常使用的,可能是视频连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