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 三极管接法高压供电音频放大器

楼主(2022-10-15):
资料 :FU-50 三极管接法高压供电音频放大器
FU-50

网友:
这图有点危险,620V供电电压啊。

网友A:
固定偏压+自给偏压,这个有啥好处吗?
而且这个前级不一定能输出满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偏压+自给偏压,这个有啥好处吗?
而且这个前级不一定能输出满推电压。

从资料中看,频率特性好些,输出功率大一些,失真小一些。

网友B:
    这个图的日本烧友喜欢挑战高压,FU-50三极管接法单端输出12W,已经很不错了,况且这还是个没有环路负反馈,也没有本级负反馈的电路,频响和失真度都挺好,是个值得推荐的玩法。
    楼主应该再仔细看看那个网站,里面有FU-50管子的G3接法注意的地方。

网友:
这个管子高压供电也许声音好听呢,期待结果

网友:
好像是日本的,频谱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的日本烧友喜欢挑战高压,FU-50三极管接法单端输出12W,已经很不错了,况且这还是个没有环路负反 ...

电子管曲线图

网友B: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后面。

电子管曲线图

网友:
“在原理图中,6AU6 的 g2 电阻由应变率值确定”

网友:
胆机,胆机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