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j-8led-a频率组件替换自制高频头宽频收音机暂时没成功

楼主(2022-10-15):
直接用PLJ组件来观察电视高频头的频率,只能显示L频段,对组件的输入采样部分电路进行调整后(调输入双栅MOS管的G2电平为4V,拆除前端保护二极管换个2M的电阻,可以基本显示至250MHz.再对PMB2313T 1/64分频模块输入电位器进行调整,对分频后的一级高频缓冲放大三极管工作电流调整后,能正常工作到H频段。

楼主:
因高频头U频段OSC输出电平低,PLJ频率组件直接测量频率没有成功。对高频头OSC信号用UPC1678,SGA6289Z进行信号放大,对高端频率显示稍有改善,但回到较低频率就不可靠了。原来对于高频头全频范围的分频是用的MB506,它的前置放大就很成功,全频段输出电压幅值很平稳。看PMB2313T的引脚和分频功能几乎与MB506一样,它的前置放大类似高频运放,接下来用PMB2313T来直接连高频头OSC缓冲输出端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