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ED的发光效率真的这么高吗

楼主(2022-10-15):
单位有一块高清1920*1080 全彩LED屏,据说曾测试过一般演示使用大概是800W,商家说消耗功率是500-1500W,最高不超过1500W。
高清1920*1080,3色LED的话,就有620W只LED,
供电是好几块5V50A工程电源,看过一块板LED点阵,好像没有啥电感,那么应该就是线性恒流供电+PWM改占空比调节亮度。
如果正常亮度5mA,0.005A*5V*620万=155KW了和最高说的耗电1.5KW相差100倍了,

难道实际只需50uA就能很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省电原因其一在发光效率的提高,其二是对散射的控制,吧180度散射光线变成60度射出光线,我们就会感觉 ...

对,只是感觉, ....近视...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小孩都有近视!!!!  城里与农村相比农村小孩很少近视,知道为什么吗?农村小孩是在自然光下长大,而城里小孩就是在所谓的""高发光率"的灯光下长大,在家里是灯光,去到学校是灯光,去商场是灯光,电影院是灯光....城里小孩一天接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灯光,只有回家途中这段距离看一下下可怜的自然光,你不近视才怪.

网友:
扫描矩阵,轮番点亮

网友:
哈哈,楼主也是电子技术达人了,居然没转过这个弯。不谈技术,如果点亮一个屏需要155千瓦这么恐怖的功耗,那这个方案一定是个蠢到家的方案。

网友:
扫描的,不会同时亮

网友:
“正常亮度5mA”是如何假设出来的?

网友:
现代世界呆久了,忘了历史上还曾经有过模拟世界。

网友:
既然 PWM了   那就不是一直耗电

网友A:
LED的省电原因其一在发光效率的提高,其二是对散射的控制,吧180度散射光线变成60度射出光线,我们就会感觉亮度提高了几倍

网友:
LED大屏室外租赁屏一般每平方最大500W耗电,室内屏功率减半,不用看像素,看平方就知道了。

网友:
动态刷新,快速闪频显示。。。

楼主:
动态的话,其实也算等效于PWM吧,如果细分到每只管只亮1/100的时间,也有1.5KW呀。
普通LED,正常亮度5mA算正常吧,即使高亮,就当1mA吧。
1mA,1/100的点亮时间,还能有高亮的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态的话,其实也算等效于PWM吧,如果细分到每只管只亮1/100的时间,也有1.5KW呀。
普通LED,正常亮度5mA ...

一般 LED,以 5050 贴片 RGB LED 而言吧,大概绿色有上千坎德拉亮度,蓝色最低,红色居中,取居中的 500 坎德拉吧,620 万个 500 坎德拉就是 31 亿坎德拉,假设你的这个屏幕正好 1 平方米,亮度就是 31 亿尼特,这是啥意思?太阳亮度只有 1.5 亿尼特

户外显示屏要求亮度我不太清楚,室内显示器一般建议 80 到 120 尼特的亮度,也就是说,你那个屏幕如果是在室内使用,120 尼特亮度是其所有发光管额定工作电流时 31 亿尼特亮度的三点八亿分之一...

所以你觉得它能全功率工作?

网友(2023-11-20):
可能它用的单个LED不是这么小电流的

网友:
我手里就有10微安能发光的LED,还是变色的,是我从春节大街彩灯扔掉了捡回来的,用作指示灯。夜间可够亮的。

网友:
好高级哦

网友:
“如果正常亮度5mA”,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吗,LED很早就是uA级了,而且用作屏幕的话,每个LED的亮度会控制的很低的,否则。。。你想象一下成千上万个灯泡排在一起,那怕每个都是手电用的小电珠,也会亮瞎眼啊

楼主:
我手头还有一大把80年代末地摊捡的LED,是别人做均衡器的频谱显示剩下的,方头那种,黄绿色,5mA时一般亮度,我的认知还留在这种LED的性能上。

但我认为LED亮度未必全靠堆,堆的方法至少30年前可以实现,但那时候LED还是没进入照明领域。
应该就是这30年LED的光转化效能至少提高了100倍了,不用堆都能高亮,也顺理成章进入照明领域。

网友:
LED屏是動態掃描的,單位時間内只有一個或者一批LED能點亮,實際耗電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还有一大把80年代末地摊捡的LED,是别人做均衡器的频谱显示剩下的,方头那种,黄绿色,5mA时一般亮度 ...

我的 APC 排插上还是那种 LED,当然今天生产的可能比 40 年前亮,但我还是嫌不够亮:因为排插肯定不舍得用 5mA

我就把醒目位置的排插改成高亮贴片 LED,不醒目的没改。

下面是改了和没改的对比,改了的,你看起来还是绿色其实是周围那圈,中间的圆形部分已经过曝了;没改的,很暗的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 LED,以 5050 贴片 RGB LED 而言吧,大概绿色有上千坎德拉亮度,蓝色最低,红色居中,取居中的 50 ...

哈哈哈好精彩的计算

网友:
1、扫描点亮。。。类似与CRT电视荧光屏的扫描点显示,在任何瞬时那一刻,屏幕上其实只有一个点被扫到发亮;
2、现在的LED已经不是mA级的工作电流了。
有意义的问题,有价值的回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