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绝缘漆要烤多少度?

楼主(2022-10-15):
(图片)

楼主:
150度20分钟行了吗?

网友:
如果是1033三聚氰胺绝缘漆,烘干温度略超100度最好,时间视凝固情况而定,不建议太高

如果是变压器用,建议烘干温度七八十度,或者通电利于自然温升烘干,让它慢慢干,内部的溶剂能释放出来,烘箱直接高温烘干很容易造成外边干头内部软黏夹生,最好不要用烘箱,

网友:
150度对于很多材料来说都是要超标了,还是如同二楼的建议,100度以内,长时间干燥为好。

楼主:
哈哈~烤糊了
才烤了20分钟,就成叉烧了,其中一个直接散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烤糊了
才烤了20分钟,就成叉烧了,其中一个直接散架

嗯,实践出真知。这次印象深刻了。

那个烤箱其实温度不均匀,我觉着和这个关系大。你定的是150,实际上可能远超了。找个表量量。

网友:
买的地方没告诉你烘干温度吗?我都看见了,105°+——2°C。上来就150°C,漆包线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温度吧?

网友:
我用的是1038烘干漆,温度高了,线包两侧会起泡,干透了一碰就掉了,不过多少有点影响美观。干透不干透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了。用线圈通电加热不错,就怕掌握不好温度,容易内部短路,我就曾经废了一只变压器。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红外灯烘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度20分钟行了吗?

牛浸完漆自然凉干24小时,上烤箱60度左右10小时,80~90度10小时,110度左右10小时左右,QZ/130线耐温130度所以110度尚可,Qz/150耐温150度根据线耐温适当提高烤箱温度,但绝对不能超漆包线耐温,且入箱就高温马上会就起泡焦糊牛牛残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度20分钟行了吗?

得用温度传感器监控箱里温度,家用烤箱外面定的温度不准里面有20度左右的起伏。

楼主:
之前用消毒碗柜烘牛,几个小时都不干,这次想快一点哈~  没事,只是做了个骨架,用502粘好了继续用
以后有经验了,拆牛直接上200度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