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耳放用管的选择和电压放大电路部分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10-15):
如题。我打算做电子管耳放。麻烦大家推荐一些(公认或者个人推荐)好的耳放用管(电压放大管、电流放大管都可以)。如果实在不方便可以私发我,麻烦各位乐意帮助的老师们!(我做过的管子:6n1 srpp、6n2+6p1、6p6p)
注: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能力从零设计一款创新的耳放,所以暂缓阴随kt88,先学习电路知识。
第二个问题,如附件的图。一般电压放大级电路(去掉左侧c其他均不变),Rg1、Rp、Rs的用处各是什么呢?不同管子这些的取值如何选择呢?去掉阴极电容会有什么影响?
第三个问题:不同电位器的阻抗如何选择?
再次感谢论坛中的版主、老师们!

补充内容 (2022-10-18 20:30):
条件:耳机的类型HD600高阻高敏,300欧 97db;耳放的输出功率:完全推动HD600,大于等于300mw即可、失真度:越小越好、信噪比:越小越好。电路形式:都可以,没有考虑过,采用什么管子:请教老师们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指点!

老头了,耳朵不灵了,需要一台10W的耳机放大器,这样听音乐就不费劲了!

再一次感谢!

网友B:
6N6是电子管耳放的好选择。分别是栅漏电阻,屏极负荷电阻。具体选择可以看《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 1963 。阴极去掉电容就是电流负反馈,特性会好一些,声音也要小一些。

网友C:
6p9p三接一级放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6是电子管耳放的好选择。分别是栅漏电阻,屏极负荷电阻。具体选择可以看《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  ...

好的,非常感谢于版主的建议和解答!另外,这本书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网友D:
世界上最昂贵的德国大奥第一代耳放就是用ecl86/pcl86制作的(时价25万元),这是个复合管可以看作是是ECC83+EL84。闲鱼一个欧洲大牌的管子才几十块钱。

网友:
上面PCL86灯丝是两个6.3串联即可。
ECL86省事,直接6.3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于版主的建议和解答!另外,这本书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网上有电子版找一下可以下载。孔夫子旧书店卖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9p三接一级放大就行

谢谢!感觉物美价廉,挺不错的,有时间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电子版找一下可以下载。孔夫子旧书店卖的太贵了。

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 6s6这个电子管可以吗?和6n6对比呢?

补充内容 (2022-10-16 16:32):
另外您有这两种管子的参数吗(包括特性曲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指点!

老头了,耳朵不灵了,需要一台10W的耳机放大器,这样听音乐就 ...

不用谢,收到老前辈的夸奖我很高兴!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如果我没有记错,耳机持续输出功率过10mw,就会声音大到戴不上,10w的功率有可能会烧坏耳机。通过查询,hd600(比较难推)在105db声压下仅需要6mw,120db声压下则需要200mw。再按照一定的冗余量,500mw下,几乎所有动圈耳机都可以被完全的推动。所以理论上后级电子管输出功率大于700mw(算上输出牛损耗)就可以完全的推动大部分动圈耳机。对于平板耳机我没有发言权,就不说了,看看别的老师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最昂贵的德国大奥第一代耳放就是用ecl86/pcl86制作的(时价25万元),这是个复合管可以看作是是ECC83 ...

好的收到,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最昂贵的德国大奥第一代耳放就是用ecl86/pcl86制作的(时价25万元),这是个复合管可以看作是是ECC83 ...

好的收到,谢谢老师!

网络问题发重复了,麻烦版主帮助删一条,谢谢!

网友:
    电子管耳放,从功率管的组态来说,基本就是两种形式,阴出或者屏出。
    如果是初做耳放,可以先拿阴出电路练练手,理解电路的设计要点,投资不高,试验起来容易。
    如果是自己有绕牛的能力,感觉自己绕牛能与耳机要求的重要指标“频响”适应,可以玩玩屏出的电路,屏出电路看似简单,但是输出牛这个拦路虎是绕不过的。
    如果既不想用普通的阴出,又不想受到输出牛的限制,真得要点技术水平了,需要推动的耳机阻抗比较高,可以玩玩电子管OTL(OCL)推耳机的电路。

网友:
电子管耳放选电路前,最好先看看自己的耳机:
比如我的耳机是K701、702,灵敏度91db,阻抗62欧,举世公认的吃电流、难推好、通透性难以保持
前级最好是低噪声的管子,ECC88/6N11这样的;后级要么选低阻抗的场管、或者是很好的输出牛+声音通透的管子比如4P1S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