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LED非隔离恒流源

楼主(2022-10-16):
养殖专用LED,标称10w,30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一个就是电感,买来发热加大电感电流小了。电感量大小决定电流大小。

调整电流大小的是那个2.2Ω的电阻,减小电阻电流增大,几乎所有的不同型号的LED灯恒流源都有这样一个小电阻,今天我就改了几个,原贴片电阻是1Ω,输出电流180mA,电阻改为约0.50—0.6Ω(数字表小数点后二位不显示,Φ约0.5mm的康铜丝5cm长),电流为270mA。

网友B:
更简单的根本没有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的根本没有变压器

那个多半不是变压器而是电感,用这样的骨架估计是成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多半不是变压器而是电感,用这样的骨架估计是成本问题

我拆了一个就是电感,买来发热加大电感电流小了。电感量大小决定电流大小。

楼主:
类似的电路图 u=3733777665,425083715&fm=199&app=68&f=JPEG.jpg

网友:
那个是储能电感,铜线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