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统调问题

楼主(2022-10-16):
第一次学习组装收音机,在TB上淘了一套套件,如下面的图片,刚开始没后信号源,组装完毕一个台也收不到,后来弄了一个信号发生器,把中频调整了,可以收到中国之声,用信号发生器调整了低端530K,高端1600K两个频率,这两个频率在刻度盘上是准的,但是其他频率都不准,基本都偏到高端那里去了,在广州收到的中国之声电台,现在刻度盘大约位置为900K,我用信号发生器核对大约为730K.
请问,收音机统调中,调台的可变电容上面有个可调小电容,这个小电容是什么时候调整?可调电容的振荡联,上面也后个小的可调电容,是什么时候调整?
我之前的调整步骤是把信号发生器调整在530K,刻度盘拨到530,然后调整振荡中周的磁帽使声音最大,然后把信号发生器调整到1600,刻度盘拨到1600。调整振荡可变上面的可调电容使声音最大,拨盘调整到530,调整磁棒上线圈的位置使声音最大,不知对否,现在结果是频率都往刻度盘的高端偏移。

虽然信号在刻度盘上都偏移了,但是还是能收台,在早上的户外,可以收到几个台,有说英文的,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想当初因陋就简修理收音机,有一个口诀,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

网友A:
统调也称调灵敏度、调外差跟踪,就是使输人回路调谐点和本机 振荡频率相差465kHz,使整机灵敏度的均匀性和选择性达到最 好。常用“三点统调法”,即取600kHz,1000kHz和1500kHz 3 个统调点。但考虑到我国中波段电台分布的实际情况,现在不少 生产收音机的企业将统调点选择在600kHz和1000kHz。调整方法如下:将信号发生器调至 600kHz,移动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收音机输出端指示 最大。再将信号发生器调至1000kHz,用无感螺丝刀调整可变电 容上的本振微调电容,使输出最大。反复进行两次,统调即为调 整好。

网友B:
原来没什么东西,全靠耳朵,感觉统调是个耐心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调也称调灵敏度、调外差跟踪,就是使输人回路调谐点和本机 振荡频率相差465kHz,使整机灵敏度的均匀性和 ...

好像我的方法跟你的差不多啊,为什么频率都往高端漂移了呢,那个调谐回路上面的小可变电容不用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没什么东西,全靠耳朵,感觉统调是个耐心活

有个音频毫伏表,但是不确定是好还是坏,还没修,在破烂那里检的 ,要求不高时,还会耳听方便

网友C:
大概率的是你的频率标盘和可变双联不配套造成的。双联223p为了减小体积,造成接收频率在高端密集。下图是223p双联的配套频率标盘。

网友:
1、我觉着这种套件就是个熟悉电路的过程,至于优秀,精密,可能谈不上。因此大可不必在意那个刻度。

2、三点统调,可能是570,900 ,1430相对比较好一点 。当然经验值  600 1000 1500也行。但课本上论证说前一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的是你的频率标盘和可变双联不配套造成的。双联223p为了减小体积,造成接收频率在高端密集。下图是22 ...

你的收音机标盘也是高端频率密集,看样子是我的收音机套件标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统调”的概念理解可能存在偏差,统调的目的是让天线回路的谐振频率与振荡频率刚好相差中频频率,这 ...

感谢,我现在就是这么调整的,但是好像天线回路上的小可变电容没用上啊?这种方法只调整变频中周的磁帽和变频可变电容上的小可变电容

网友E:
还是重新看一遍书本吧。

这步骤写出来挺繁琐。不过找到也不难。

1、先拉覆盖(只调本振),参考9楼。
2、再做三点统调(调天线),参考2楼。三个统调点,可参考我说的570,900,1430 ,或者2楼的三个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重新看一遍书本吧。

这步骤写出来挺繁琐。不过找到也不难。

我现在的疑惑是天线端调节电容上的半可变电容什么场合下会调整这个小的版可变电容,拉覆盖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变频中周的磁帽和振荡电容上的半可变电容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疑惑是天线端调节电容上的半可变电容什么场合下会调整这个小的版可变电容,拉覆盖的时候,完全可 ...

在拉覆盖完成后。

1、频率定570k,调整磁棒天线线圈到声音最大。
2、频率定1430k,调这个小电容到声音最大。

步骤1,2会相互影响,反复2-3次即可两点都调准了。

如果要求高点的话,做下面步骤:
3、频率定900k,这个时候应该是天线线圈声音最大,即如果动线圈则声音变小,如果动电容也声音变小就,也就是说感,容皆准。
900k这个地方可以要求不是那么严格,900k左右都行。

最好用个铜铁棒来测试,不要再去动线圈和电容。 铜铁棒的做法, 岳耳 坛友,和我都做过,有帖,自己搜。

如果要求更高的话,做下面步骤
4、如果900k那个地方差异太大,可以重新拉覆盖。改变本振微调电容的位置,然后重调线圈,拉好覆盖。再进行1-3步骤。
5、如果还不行,只能调垫整电容了。

另:我说的这些,书本上比我说的好多了,建议看书本。别信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疑惑是天线端调节电容上的半可变电容什么场合下会调整这个小的版可变电容,拉覆盖的时候,完全可 ...

这个就错太大了,①本振变压器磁帽用于调整频率低端覆盖,确保535kHz能收到并且在刻度盘上位置正确。②双联本振连半可变电容用于调整频率高端覆盖,确保1605kHz能收到并且在刻度盘上位置正确。反复重复①②至少3次,535kHz和1605kHz调整完毕以后,这两个东西千万别动了。

然后调整跟踪,③找个700~800kHz的电台,调整磁棒上线圈位置,让这个电台声音最大,④然后找个1200~1300kHz的电台,调整双联天线连半可变电容,让这个电台声音最大。反复重复③④至少3次。

你现在的问题很显然是把覆盖调整完毕以后,用调覆盖的操作来调跟踪,把刻度盘指示频率位置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网友:
要求高的人用电桥测量先搞一个“电容量——转角”度盘,2个联之间容量偏差太大的电容器要换掉,计算出精确统调点对应的电容值,在度盘上做好标记,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