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易信号源请教aaa555000老爷子和各位老师,谢谢!

楼主(2022-10-16):
因我的学生信号源坏掉了,就准备按老爷子设计的简易信号源电路做一个。
JLC打板昨天到了,先装音频部分,0.08双线绕了270T中间抽头的电感,
电感量0.34H,电阻62欧;选择743瓷片电容(标称683),信心满满,
焊好BG1、BG2(9014,β=313和330)等阻容元件,接上示波器,没有波形,
测BG1的Ic=1.1mA,示波器接BG2基极,也没有波……没有招了,请教各位老师,
问题是出在电感上面吗?我理论基础差,小白一个,在此感谢大家!!!

只安装红框内电路

只安装红框内电路

楼主:
用Multisim 14.0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从电路看,是会起振的。

1、BG1的三个点的直流电压以及波形。
2、示波器,接地线要接地,不要接错了地方。

网友:
0.08双线绕了270T中间抽头的电感。

这个方法对?

如果测试没问题,调整下R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是会起振的。

1、BG1的三个点的直流电压以及波形。

谢谢ssffzz1老师,BG1三点电压为Vc=2.011  ,Ve=1.086 ,Vb=1.7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sffzz1老师,BG1三点电压为Vc=2.011  ,Vb=1.086 ,Ve=1.713.

千万别叫老师,我还没入门呢。

我觉着不对,ve 比 vb还高?。 断开R3量还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叫老师,我还没入门呢。

我觉着不对,ve 比 vb还高?。 断开R3量还是这样吗?

写反了,Ve=1.086 ,Vb=1.713
断开R3有变化,但变化不大:Vc=2.012 , Ve=1.108, Vb=1.7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反了,Ve=1.086 ,Vb=1.713
断开R3有变化,但变化不大:Vc=2.012 , Ve=1.108, Vb=1.721

调整下R3试试吧。看起来是没多大问题。

另外你示波器,地线要接地,就是R2的下端。用探针去戳C2两端,R3两端看看有无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ultisim 14.0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老师,模拟的时候,中周模型怎么搞呢?我苦于此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已经正常了,怀疑变压器的同名端弄错了。

请问双线并绕的,应该是有顺、逆时针的问题,顺、逆时针绕向也会有同名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模拟的时候,中周模型怎么搞呢?我苦于此很久了。

叫我老师,很惭愧,也丢死个人,我就是小白。我只模拟音频部分,用两个电感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双线并绕的,应该是有顺、逆时针的问题,顺、逆时针绕向也会有同名端问题?

你并绕后如何测量的电感?
如何测量的就如何放到电路上去就对了。按道理说,是一根的A接另一根的B作为中点。

顺逆倒是差别不大。
我看 老爷子 原帖没写这个线圈是如何绕的,是否中间抽头。不过你将R3换成可调电阻,调小试试。 R1也可以弄小点试试。

另外那个示波器,你确定测量方法对了(接地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线并绕应该这么接线:

就是这样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绕后如何测量的电感?
如何测量的就如何放到电路上去就对了。按道理说,是一根的A接另一根的B作为 ...

我用数字DS 5062M和ST16两个示波器都测了,也接了地线,就是没有波形,谢谢各位老师,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现象是没起振。仔细检查变压相位,中间抽头必须是一个头和一个尾相接。  起振后有个特症:振荡 ...

老爷子您好,感谢指点!变压器中间抽头是一个头和一个尾相连的。
绕的时候将头1、头2 缠在线柱1上,绕了270T后将头3、头4缠在线柱3上;
焊接时,将头1、头2分别焊在柱1、柱2上,然后测量头3、头4和柱1的电阻,
谁导通就将谁焊到柱2上,另一线头焊柱3上。

准备买套带输入变压器的收音机套件,直接利用它的变压器。

网友:
检查C1或者干脆并上一个0.1电容,基极接地电路这个是环路一部分。

楼主:
谢谢大孔景元、bis先生的指教,谢谢aaa555000老爷子、w6955先生,让我初步弄清了电感反馈式LC正弦振荡原理,短路R3后,奇怪波形出现了,bg2的B、E极电压减小了0.3V左右,电路应该起振了,后面的中高频电路也应该类似,高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孔景元、bis先生的指教,谢谢aaa555000老爷子、w6955先生,让我初步弄清了电感反馈式LC正弦振荡原理 ...

aaa555老爷子的这个简易信号源我做过,效果很好。你的音频振荡器不起振或波形不好、我觉得可能是音频震荡线圈圈数少了。我是用一个坏输入变压器铁芯将线圈全部拆除,找了两个相同的小继电器线圈拆线、双线并绕绕满为止(没有次级),绕了多少圈我忘了、肯定不止270匝,大约500多匝吧。看你的铁芯余量不小,有必要重绕一下试试。再有、谐振电容别用瓷片,用CBB或涤纶电容更稳定。

网友:
不用自己绕变压器,10多元包邮收音机套件中的输入变压器就可以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47688&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孔景元、bis先生的指教,谢谢aaa555000老爷子、w6955先生,让我初步弄清了电感反馈式LC正弦振荡原理 ...

  那个电阻短路的(变压器中心抽头),也许会反馈过强,波形失真。最好有示波器可以看看,降低阻值让电路起振也许是更好的方案。

楼主:
谢谢顽童50、岳耳两位老师,已经成功了,调R3的阻值,漂亮的波形就出现了。

网友(2023-08-03):
老爷子的电路我洞洞板搭建过,没有问题。

网友:
multisim模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