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绕制高抗阻音频变压器

楼主(2022-10-16):
音频变压器的线是不是绕的越多越好?线越细越好?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还真不是初级越多越好,更不是漆包线越细越好。这个变压器目的是阻抗匹配,匝数比有一定要求,具体与你的电路有关,实际做的时候,考虑抽几个头,最后用哪个根据实验结果定。漆包线不能追求细,用细线是因为窗口限制,粗了绕不了多少圈,没法子才用细的,有条件尽可能用粗的,损耗小。初级匝数多还得注意分布电容,否则信号被分布电容旁路了,也凉凉,我栽过跟头,用类似分段的法子把分布电容减下去才见效。

网友:
根据用途而定。
如果用在矿机上,可以采用725变压器。

网友:
不知道你要的阻抗多大,首先你要设定初级阻抗和次级阻抗,加上频响还有很多功课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