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 TEF7000+SAF7741 车机 灵敏度实测

楼主(2022-10-16):
这款酷路泽车机, TEF7000+SAF7741 组合,系统做的比较流畅(以前用过斯巴鲁 TEF7000+SAF7741 组合,调台迟钝,频响也有点奇怪)

FM   S/N=30dB时 灵敏度0.891uV

AM  S/N=20dB时  灵敏度1.41uV,相当高了,效果不好主要室内电源干扰,天线效率不行-----------------如果用21700做个电池组,在室外还是不错的

内部图:

带屏蔽的

找了个壳改装上

网友A:
多少米购买的?有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购买的?有链接吗?谢谢!

鱼里大把 看成色200左右

网友B:
我的国产斯巴鲁好像是6721+7731,比丰田6686车机灵敏度低太多了,声音音量也低,现在在吃灰.

网友B:
这类车机普遍有个问题:立体声分离度太低,
信号再强也没多少立体感.或许是为了车上信噪比,降低了立体声分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车机普遍有个问题:立体声分离度太低,
信号再强也没多少立体感.或许是为了车上信噪比,降低了立体声分离 ...

我倒觉的为了处理移动接收的问题, 信号处理过多音质损失导致立体声效果不好

网友C:
的确是这类车机立体声分离度太低,我的大众的大屏的小屏的几款葡萄牙产进口车机,丰田的富士通产的车机都是这样,灵敏度都很好,就是立体声分离度门限太高,要求信号电平很高才有效的分离出立体声,远不如模拟电路的老车机分离度好。这不符合现代车机数字芯片的指标,请专业的老师给科普一下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类车机立体声分离度太低,我的大众的大屏的小屏的几款葡萄牙产进口车机,丰田的富士通产的车机都是 ...

估计是为了照顾实际使用效果刻意设置的吧,我们这里的调频台,除了两个 强台立体声没有噪音之外,其他单声道正常的调频台,一旦立体声开关打开,都是沙沙的噪音,所有进口国产机器都是这样,所以平时我的调频都是关闭立体声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车机的灵敏度也不过如此,与70年代初期的松下RF-1188相比,FM只高一点点,AM还远不如1188。

看灵敏度指标即便现在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类老机器选择性、镜像、互调一般不会太高

车机按照接收机AM灵敏度通常指 10dB信噪比(信号/噪声=3.16倍) 换算后是1.41/3.16 =0.45uV    还是很高的,基本等同于专业AM接收机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国产斯巴鲁好像是6721+7731,比丰田6686车机灵敏度低太多了,声音音量也低,现在在吃灰.

6686基本和7741组合差不多,矿坛很多都在DIY  6686  FM不用说了,MW、SW确实也都很不错,但是排版、屏蔽、脉冲信号干扰还需不断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类车机立体声分离度太低,我的大众的大屏的小屏的几款葡萄牙产进口车机,丰田的富士通产的车机都是 ...

不是立体声分离度不行,是音频从芯片出来后的LPF+AMP没有认真设计,只是简单的几颗贴片电容完事。

网友:
我觉得   音频从芯片出来后的LPF+AMP没有认真设计 的讲解也许是原原因之一, 但不是主要原因。虽然我没有依据来证明 。还是要谢谢朋友的热心解惑。或许芯片内部程序数据参数修改更有意义,比如因为是车机应用而优化了某些数据来更适合汽车在驾驶中的稳定接收。有懂编程的老师来解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车机的灵敏度也不过如此,与70年代初期的松下RF-1188相比,FM只高一点点,AM还远不如1188。

你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哦。xxx uV/50mW中的xxx值是要越小越好哦

网友:
感觉有点贵,但屏幕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车机普遍有个问题:立体声分离度太低,
信号再强也没多少立体感.或许是为了车上信噪比,降低了立体声分离 ...

开车的听个响,不会太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