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众DCR-800H机顶盒5V2A开关电源里的控制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10-17):
极众DCR-800H机顶盒5V2A电源没有输出电压,检查了一番,发现稳压芯片TL431和光耦芯片JC817都是好的,变压器两边的线圈也都是通的,电容才换的红宝石、ELNA的,各二极管、电阻也都正常,最有可能损坏的就是控制驱动芯片了,可该芯片上没有标注具体型号。
不知该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A:
不用修,买个电源很便宜的。

网友:
没有现成的资料的话只能自己根据实体描一个原理图,来判断是什么元件,这样也能准确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把管脚附近的电路图看看能不能画出来,根据电路推出芯片型号;

网友:
这货值得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买个电源很便宜的。

不知买个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杂牌的一怕不耐用,二怕干扰大。

楼主:
这个电源本人用了将近十年才坏,还是比较耐用的,而且对周围电器的辐射干扰也很小,算是一款质量不错的开关电源了。
如果只是的集成块坏了,换一个就OK了,不比重新买一个电源更方便吗?
现在市面上鱼目混杂,有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有的辐射干扰很严重,靠谱的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本人用了将近十年才坏,还是比较耐用的,而且对周围电器的辐射干扰也很小,算是一款质量不错的开 ...

就这做工还是算了吧,能省的都省了。随便打开一个品牌手机充电器都比这好。

网友:
淘宝咸鱼5V2A的二手电源超级便宜的,国内大牌(比如华为 中兴 三星)的二手也就是1元二元就有,比你这个强几万倍。没必要折腾。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装里面这个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