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4G内存最好升级成8G!!

楼主(2022-10-17):
WIN7  64位系统CPU I7-3720QM 内存4G 固态硬盘配置。快有10年的配置,使用速度感觉都很好,经过几天的网上搜索,网络普遍都建议4G内存一般使用完全够用,和8G内存差别相差无几,升级意义不大。但是目前两条4G内存包邮才80元。管他的,试一下。结果,升级效果明显,运行速度有明显提高,80元值。运行相同程序,电脑内存占用才有意思,4G内存的时候在2.5-3G之间的。升级8G内存后随便就占用4G,说明速度有提高哦。之所以最好升级,是鉴于有效果,现在二手内存还便宜。

网友:
7,8年前,我都已经用24G内存了。页面随便开,游戏随便开,说内存多没用的也太啥了

网友:
16G的起步使用,多开几个虚拟机还不够用

网友:
32位系统4g就够了,64位系统还是8G,再大也意义不大,除非喜欢多开。以前玩网游开10几个号,就需要大内存

网友:
如果有16G,可以设2-4G给虚拟盘,并且设置windows的4个temp变量指向这个虚拟盘,会更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G的路过。

把内存虚拟一部分作为硬盘,然后把各种缓存指向该硬盘(譬如浏览器的缓存指向后有明显提升 ...

Windows可以修改环境变量里面TEMP和TMP指向的路径,这样就改动了临时文件的存储位置。
Chrome,Edge之类的可以修改用户文件和浏览器缓存的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G内存,多开几个浏览器窗口就差不多了

那些说4G内存跟8G内存相差不大的人估计也就用个office吧,现在的网页图片和视频还怎么多,很耗系统资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情况看你的系统属性而论,32位的系统安装再多的内存,也是无用,如果64位系统的话,多多益善

非也,在相同条件下当空闲内存有较大余量时,继续大容量扩内存,意义不大.  同理功放电源滤波电容也是如此.

网友C:
4G内存,多开几个浏览器窗口就差不多了

网友A:
128G的路过。

把内存虚拟一部分作为硬盘,然后把各种缓存指向该硬盘(譬如浏览器的缓存指向后有明显提升)。一些临时工作也放该硬盘。(LINUX好做,WIN不会)

网友E:
具体情况看你的系统属性而论,32位的系统安装再多的内存,也是无用,如果64位系统的话,多多益善

网友:
至少得8G内存,否则我的文华软件都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说4G内存跟8G内存相差不大的人估计也就用个office吧,现在的网页图片和视频还怎么多,很耗系统资源的

对余普通用户来说,真正占资源的都是各类大师管家以及前者自动下载的冗余应用,win7内存4G升8G,提升很明显.同个主板,更换高版本兼容的CPU(需注意功耗)和更换固态是pc提速的三个有效手段.

楼主:
因为使用电脑的专业性不强,加上几年来对电脑兴趣不大。暂时和电脑世界脱节。感觉电脑运行稳定就没太在意啦。忽然有天逛咸鱼找T12控制板看见内存价格才开始关注的。于是就搜索网络评论建议,大都是4G一般应用没必要升级8G。80包邮双4G,不贵。到手升级效果居然很明显。我很奇怪,网络几乎一致建议不用升级。看时间都是前几年内存价格昂贵的时候。

网友:
笔记本就升级256g的ssd,内存加到16g,

网友F:
WIN7 32位系统最多只能4G,我的计算机就是32位系统,没办法升级了。

楼主:
现在升级到8G很满意,以后内存白菜了,又玩16G 32G.

网友:
运行相同程序,电脑内存占用才有意思,4G内存的时候在2.5-3G之间的。升级8G内存后随便就占用4G,说明速度有提高哦。

楼主所说的电脑内存占用是指PF使用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也,在相同条件下当空闲内存有较大余量时,继续大容量扩内存,意义不大.  同理功放电源滤波电容也是如此.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2位系统只能识别2.5G的内存,这个可不是同理电源滤波,就算是电源滤波也不能无限加大电容的容量啊,开机电流会对整流桥或者整流二极管带来很多的冲击,凡事应适可而止的。

网友:
我的8G电脑内存占用86%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2位系统只能识别2.5G的内存,这个可不是同理电源滤波,就算是电源滤波也不能无限加 ...

貌似3.2G左右,理论上是4G,貌似被 啥 占掉了一些(这个我说不清楚了)好多年没接触32位的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3.2G左右,理论上是4G,貌似被 啥 占掉了一些(这个我说不清楚了)好多年没接触32位的系统了。

所以说会记错,没有肯定的说啊,但是我没有忘记的是32位的系统对内存的支持不会超过4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2位系统只能识别2.5G的内存,这个可不是同理电源滤波,就算是电源滤波也不能无限加 ...

请看清楚好吧     1.我说4g升8G,你的32位自然不在其列;   2.我说过分加容后意义不大,你是否理解错了.另外我指的同理,你应该也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网友:
我的都是256G内存在用,多开虚拟机用的,比很多人的ssd都大

网友:
我的64位win11,8gX2,足够用了,试过16gX2,跑分反而差一些,使用没有差别

网友:
现在还是2G的,看矿坛刷刷的

网友:
内存大了还是有用处的,尤其是开多图网页,还有打开一些程序时很明显,要是在安装一个虚拟硬盘软件效果更好

网友:
只浏览网页。看看视频,做点文本文件,表格(Office},用PDF读书。WIN7-64.用4G内存足够。前提裸奔,只装一种相关软件避免同类软件冲突与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看清楚好吧     1.我说4g升8G,你的32位自然不在其列;   2.我说过分加容后意义不大,你是否理解错了.另 ...

或许吧,我的原话{具体情况看你的系统属性而论,32位的系统安装再多的内存,也是无用)已经给出特定条件了,然后才有人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使用电脑的专业性不强,加上几年来对电脑兴趣不大。暂时和电脑世界脱节。感觉电脑运行稳定就没太在意啦 ...

直接16多好啊,那便宜内存,不上,好亏啊/不过上到16也就感觉那样!
8g用户10年用户路过

网友:
16G使用22%
之前用的32G现在感觉16G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许吧,我的原话{具体情况看你的系统属性而论,32位的系统安装再多的内存,也是无用)已经给出特定条件 ...

我说的提速的三个有效手段(帖子的目的就是提速),你非要给我抬杠 再者说楼主给的条件也是64位.不想跟你谈论下去了,不在一个频道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7 32位系统最多只能4G,我的计算机就是32位系统,没办法升级了。

可以重装一个64位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2位系统只能识别2.5G的内存,这个可不是同理电源滤波,就算是电源滤波也不能无限加 ...

32位系统能识别2的32次方b内存折算后是4GB内存

网友G:
你买了两条4G,估计是只有两个内存插槽原来是两个2G,那还不如买一根8G的加上原来2G的共10G,还比两根4G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买了两条4G,估计是只有两个内存插槽原来是两个2G,那还不如买一根8G的加上原来2G的共10G,还比两根4G便 ...

对喔,遗憾才明白过来。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3.2G左右,理论上是4G,貌似被 啥 占掉了一些(这个我说不清楚了)好多年没接触32位的系统了。

32位支持3.7G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喔,遗憾才明白过来。谢谢!!!加分。

这个要看内存的参数,如果2G的那根速度底了,8G的这个再好的都没有用。电脑自动拉低到最慢的那根运行。

网友:
好的,谢指教。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使用电脑的专业性不强,加上几年来对电脑兴趣不大。暂时和电脑世界脱节。感觉电脑运行稳定就没太在意啦 ...

内存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需求更改的,每一款随机软件都是不断更新新版本打补丁之类,胃口也越来越大了,现在感觉4G win7 64位运用捉襟见肘了,我是补个2G刚刚好,当然8GB以上用的更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买了两条4G,估计是只有两个内存插槽原来是两个2G,那还不如买一根8G的加上原来2G的共10G,还比两根4G便 ...

一根8GB的价格远远超过2根4GB的,就像2GB的不值10块钱都没人要,而4GB的要25块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看内存的参数,如果2G的那根速度底了,8G的这个再好的都没有用。电脑自动拉低到最慢的那根运行。:l ...

I5 3***,三四代内存都是D3 1333与1600差距不大,何况基本上1600延时都比1333大很多,除非马甲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账是怎么算的?

以DDR3为例,一般来说,两条4G的价格肯定超过一条8G的价格,你到京东上看一下就知道了,比如 先锋D3 1600的4G秒杀一条是75元,而8G的是99元,协德 (xiede) 的8G条可以做到74左右。

网友:
谢谢! 现在我用的电脑就是WIN10系统8G内存的!

网友:
win11很耗内存, 16G,刚启动后还有10G,  几天后只有4-5G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升级到8G很满意,以后内存白菜了,又玩16G 32G.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支持的内存有限制的,超出了就不认识。

楼主:
总结一下,就是现在4G内存在二手价格便宜的今天有必要升级8G,而且效果很明显。值得升级。再等价格便宜,划不来哦。

网友:
好提议!我也打算全面升级,不过还没有心仪的四内存主板,升级16G ddr3也不过是8、9十元,性价比可以。

网友:
你能装8G内存,说明主板还可以支持8G的,象945这类主板想加也加不上了

网友:
我16G 内存都想升级

网友:
WIN10  64位版本   刚淘一条,还在发货中,到了验证一下

网友:
目前主流是16G  双条8G 高性能的方式 是单条16G 内存口插满

网友:
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2022-11-17):
早几年都是8*2,我才刚刚200上车金百达3200。年底漰盘现在装机都是16*2了,游戏玩家都是32*2

网友:
区别肯定有的,双通道比单条强多了。

网友C:
内存在¥允许条件下,尽量的大,空闲很多的话,用 prime cache 划成磁盘读取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在¥允许条件下,尽量的大,空闲很多的话,用 prime cache 划成磁盘读取缓存,

对,这就是正确的使用方式。

网友:
但是目前两条4G内存包邮才80元

DDR几代?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28G的路过。

把内存虚拟一部分作为硬盘,然后把各种缓存指向该硬盘(譬如浏览器的缓存指向后有明显提升 ...

1、大神用的是啥都能,居然能上128G的内存,多少根?

2、把内存虚拟一部分作为硬盘,然后把各种缓存指向该硬盘(譬如浏览器的缓存指向后有明显提升)。一些临时工作也放该硬盘。(LINUX好做,WIN不会)

这种应用如何设置,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大神用的是啥都能,居然能上128G的内存,多少根?

1、内存这个东西,按说是根数多点好的。因为通道数多,2根是双通道,4根就是2个双通道。道理上速度会快,不过我没测试过,没法下具体的结论。但是根数太多也不好,容易出问题,我是推荐4根,8根都行。服务器或工作站主板内存槽数很多的,这都不是问题。

2、内存挂成硬盘LINUX下的做法

1)挂进去,

~$ cat /etc/fstab  | egrep tmpfs
23:none        /tmp        tmpfs        size=16G        0        2
~$

/etc/fstab文件里加入

none        /tmp        tmpfs        size=16G        0        2

,具体的大小自己看情况,我这个是划了16G。不是说写16G就是永远占用16G,是最高占用到16G。具体多少看你实际使用多少。

2)开机脚本,追加到用户家目录/homt/abcdefg/.bashrc

# tmp
if [[ ! -h /home/abcdefg/tmp ]]
then
ln -s /tmp/abcdefg /home/abcdefg/tmp
fi
if [[ ! -d /tmp/abcdefg ]]
then
mkdir  /tmp/abcdefg
fi
if [[ ! -h /home/abcdefg/.cache ]]
then
ln -s /tmp/.cache /home/abcdefg/.cache
fi
if [[ ! -d /tmp/.cache ]]
then
mkdir  /tmp/.cache
fi

abcdefg是用户名。自己编辑临时文件的时候在/home/abcdefg/tmp下新建,cache已经重定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内存这个东西,按说是根数多点好的。因为通道数多,2根是双通道,4根就是2个双通道。道理上速度会快, ...

多谢指教,看看我最终能不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