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暗淡,是液晶屏坏了吗

楼主(2022-10-17):
触摸屏显示暗淡,是液晶屏坏了吗,以前记得论坛里看到有些示波器也是这种状况,请坛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也许只是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背光灯老化,液晶老化,就是所说的烧屏。

网友:
偏光膜老化

楼主:
感谢坛友回复,已经拆开看了,背光灯管确实发暗,但主要原因还是偏光膜老化,侧面看中间一团发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只是偏光膜老化了

可以单独换偏光膜么?

网友:
什么设备的屏幕?看着不像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换偏光膜么?

  可以的。整张撕下来不容易,要用刀片划成一条一条再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整张撕下来不容易,要用刀片划成一条一条再撕。

业余换够呛,风险大,弄不好就坏,又是伪彩屏,偏光膜跟真彩的不知道一样不?停产了2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换够呛,风险大,弄不好就坏,又是伪彩屏,偏光膜跟真彩的不知道一样不?停产了20年

偏光膜都一样的,就是有角度问题,买一张大点的,转圈找到合适的角度再裁。

网友:
前几年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没怎么使用,遥控器显示屏背光莫氧化了,用香烟锡箔代替凑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整张撕下来不容易,要用刀片划成一条一条再撕。

你说的偏光膜是不是外屏?

网友:
偏光膜可以换 我曾经换过一个示波器的偏光膜 旧的很难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偏光膜是不是外屏?

有机会找一片不用的计算器或者其它东西的液晶屏拆解一下,你就能了解液晶屏的结构了。液晶屏在上下两片玻璃之间夹有一层液晶,油性的东西。两片玻璃外层各贴有一层菲林,就是上下偏光膜了。计算器的液晶屏在下偏光膜外面再贴一层反光铝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