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饮水机里制冷的

楼主(2022-10-17):
饮水机制冷
山东
韵达
包快
两个饮水机里制冷的东东,一个有电源正常使用,另一个没有电源状态不知,配件出16包快非偏远

网友A:
是不是制冷的,是的要了河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制冷的,是的要了河南

好的朋友,见短信

网友B:
这玩意给cpu做水冷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
没出的话河北排队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给cpu做水冷用,效果杠杠的

行吗,有方案吗,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行吗,有方案吗,学习一下。

不行的,散热器小了 制冷没效果,散热大了,过一会儿会产生冷凝水。正好制冷到30度 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给cpu做水冷用,效果杠杠的

功率杠杠的……

网友:
晶体制冷,手里还有两个,感觉没有多大的用处

网友:
养鱼,给鱼缸降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散热器小了 制冷没效果,散热大了,过一会儿会产生冷凝水。正好制冷到30度 不好控制

试过用空调室外机给涡轮增压油路制冷,直接打的管路结霜,入口油温过低停机

网友(2023-01-29):
这个还有货吗?想要一套

楼主:
没有了,再有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