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WIN10的激活方法

楼主(2022-10-17):
  请教大家,我以前用的激活方法,现在都不管用了
  大家现在都怎么激活WIN10,谢谢

网友:
有钱买正版在线激活,没钱kms

网友A:
楼主找这个 HEU_KMS_Activato
我的永久激活了 版本太多不保证能全部

网友:
淘宝买激活码,好像只要几元.

网友:
百度搜一搜,或许有能用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安装的是WIN10的哪个版本?如果是专业版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授权的序列号。

网友:
目前用着HEU KMS_Activator_v24.6.1

网友:
没事装个正版,现在那么多干净又好用的D版,你还用正版!

如果是怕D版有后门或木马,那也不用多担那个心,正版本身肯定就有后门的,关键是后期装点不同厂家的杀毒或防控软件,然后自己再看着清理一下内装软件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这个 HEU_KMS_Activato
我的永久激活了 版本太多不保证能全部

注意了,中文网络上下载的这个软件,全部带木马!一定要去github上下载原版。

网友B:
网上的激活码都被微软干涉了,都不好用,你试试小马或暴风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激活码都被微软干涉了,都不好用,你试试小马或暴风激活。

小马只能在mbr引导下跑,新的nvme固态盘跑不了。

网友:
自己网上找个码
或者某宝陶一个几块钱的事

网友:
3楼正解。可以数字激活,重装系统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这个 HEU_KMS_Activato
我的永久激活了 版本太多不保证能全部

现在可以用26.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