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一条细横线,是显示器出问题了吗?

楼主(2022-10-17):
请教各位矿友,我的 DELL 2007 显示器出现一条灰色水平细线(如图中红圈所示),是什么原因?能否修好?我对这显示器很满意,已经用了16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看了下上传图片看不出细线,就在下图所示的红圈水平位置

显示器的问题截图永远截不出来。

楼主:
我自己看了下上传图片看不出细线,就在下图所示的红圈水平位置

网友B:
屏有问题了,看一天算一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有问题了,看一天算一天吧

谢谢!是屏的点阵出问题了吧?这种现象会不会继续扩大,形成粗线或多跟线?如果是这种情况正好去换大屏显示器了。

网友:
时刻准备下单吧!

楼主:
时刻准备着!   16年了,够本了!

网友C:
看不清,应该是暗线,不仔细看不出来,凑活用吧,没法修

网友D:
16年,超常服役时间了,灯管尽然还能那么亮!!

网友:
7楼的建议应该采纳。不影响使用。这样的故障一般不会扩大。

网友:
在出现横线条的左右两边,竖线条的上下两边的塑料边框位置用手指弹弹珠的手法或者拿把小锤子敲敲,有可能会好。

网友E:
快双11了,我超羡慕那个带鱼屏。不过没看好中意的。

网友F:
16年就算屏不出问题 灯管的寿命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年,超常服役时间了,灯管尽然还能那么亮!!

戴尔显示器品质不错,有朋友、同事要买显示器我都推荐,但是推荐的是24寸的,屏幕大价格便宜,我那个0.25点阵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应该是暗线,不仔细看不出来,凑活用吧,没法修

是的,线是灰色的,比较浅,比我现在回贴时的边框浅一些,能凑活的用,直到加深、或出现多条再报废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年就算屏不出问题 灯管的寿命也到了

这个显示器是0.25点阵的IPS屏,亮度只要调到45-50%、对比度调到50-60%就很量、很舒服了,就一直这样用屏幕没发现变暗要调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看了下上传图片看不出细线,就在下图所示的红圈水平位置

如果该线条在任何情况,比如进入 BIOS 设置时都存在,就是面板问题,比如面板玻璃基板和柔性 PCB 连接处,或者柔性 PCB 上的面板驱动 IC 内部等出了问题,基本上这个问题无法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尔显示器品质不错,有朋友、同事要买显示器我都推荐,但是推荐的是24寸的,屏幕大价格便宜,我那个0.25 ...

大屏也有小点距的,比如我用的 UP2175K,不过这个停产了,推荐当前呆鹅当红显示器 UP3218K,虽然尺寸更大,但有 7680*4320 像素,点距依然很小的

UP2175K,还是很不错的,点距小,画面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双11了,我超羡慕那个带鱼屏。不过没看好中意的。

带鱼屏买34寸的,我买了29的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该线条在任何情况,比如进入 BIOS 设置时都存在,就是面板问题,比如面板玻璃基板和柔性 PCB 连接处 ...

正如你所说的,在启动进入BIOS时、在进入窗口模式都是固定不变的水平细线,我也就不去折腾了,正像矿友说的用到不能用再换显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问题截图永远截不出来。

是的,截了3次图都看不出,用手机拍照看出来了 。

网友:
正在用DELL  24寸屏看此贴

网友:
用屏幕测试软件看看。。。

网友:
DELL质量是真的可以,

网友:
屏的问题,不想换就用着  可能会越来越多也可能一直这样,可修复 很复杂

网友(2023-11-21):
不同场景固定位置出现,就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2024-02-26):
线基本上都是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