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给他推荐一个数字电桥

楼主(2022-10-17):
有意想入手一台,本来测试电池,买了一个电池内阻的手持机,感觉除了测测电阻,电池内阻,也没啥用场,坛友给推荐个皮实耐用的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考虑lq9101。我用过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lq9101。我用过觉得不错

多谢坛友 去搜了下LQ9101,作为对比,您觉得90年代前后,惠普 安捷伦那些老型号如何?
还值得入手吗?打理起来难度应该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坛友 去搜了下LQ9101,作为对比,您觉得90年代前后,惠普 安捷伦那些老型号如何?
还值得入手吗?打 ...

没什么可比性。

lq9101体积细小,使用方便,一般业余使用已够用。

我有台hp4274,体积大,虽然正常工作(原来是故障机,是我修好的),但基本不用。至于打理难度,不知道怎么说。除了他的配件难找外,至少还要考虑:

一是能不能找到带元件级电路图的维修手册。二是跟你个人的维修能力、以及读懂手册能力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可比性。

lq9101体积细小,使用方便,一般业余使用已够用。

4274 确实是个大家伙,我想找个4263这种略小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274 确实是个大家伙,我想找个4263这种略小一点的

4263记得前段时间有网友在仪表区发帖求助,想知道pcb上所用的元件型号,因为厂家已不提供元件级电路图。

所以,想购买这些hp、安捷伦晚一些生产的仪器,要有个心理准备。

基本上,进入贴片时代的仪器,要打理/修理起来,都不好办。

网友:
不说啥校准就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