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功率管

楼主(2022-10-17):
一台功放坏了,在路测功率管阻值,不对头,逐个拆下管子,不变到会变?反复再测。半天了还不稳定?坏的也正常了,还有一个没拆下来也不正常了

网友A:
你这表该做卫生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是过载后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该做卫生了

那是沧桑,不是脏 毕竟快3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是过载后造成的。

可能是风扇坏了不散热,功率管是坏了,冷热加温阻值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风扇坏了不散热,功率管是坏了,冷热加温阻值变化

你是老手了。看来只能换掉了。

网友C:
我怎么 看管子是假的,看看编号是不是58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 看管子是假的,看看编号是不是58Y

能用十多年的功放了。 假的说不过去。

网友D:
老武警的表太沧桑了,超过我50年前的MF30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武警的表太沧桑了,超过我50年前的MF30表。

现在不出门了,以前经常上门,那些表面确实是脏 字都看不清的都有

网友:
换个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 看管子是假的,看看编号是不是58Y

请问层主;编号58Y的管子是三肯的什么型号?谢谢!(我这里还有20只三肯的管子,明天得看看编号是不是58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层主;编号58Y的管子是三肯的什么型号?谢谢!(我这里还有20只三肯的管子,明天得看看编号是不是58Y ...

常见的1494..3858还有1216.2922都有58y的编号,9都是假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十多年的功放了。 假的说不过去。

我鉴定三肯的管子就很鉴定处女一样,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
老武警可以多拍张照片正面和反面的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C:
打着58y 编号的假管子也能用,但是达不到真管子的电流,在3安左右就疲软了,放大倍数急剧下降,发热厉害,真管子在10安左右才开始缓慢下降,现在是凌晨用平板上的网,白天拍几张照片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着58y 编号的假管子也能用,但是达不到真管子的电流,在3安左右就疲软了,放大倍数急剧下降,发热厉害, ...

老师这么晚还在回复坛友的问题,佩服!向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着58y 编号的假管子也能用,但是达不到真管子的电流,在3安左右就疲软了,放大倍数急剧下降,发热厉害, ...

人家这是厂机,专业功放,正负80V供电。你说假就假了,人家的职工不要吃饭了,假管还敢用? 你上个假管在正负80V去用用看?那不是脚软的问题了,而是过年烟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家这是厂机,专业功放,正负80V供电。你说假就假了,人家的职工不要吃饭了,假管还敢用? 你上个假 ...

看了你这是厂机专业功放,不敢相信管子有假,但也可能被更换过,
看散热片真的颜色发暗,假的很亮有拉丝痕迹,边角有45度直线,真的是圆弧过渡

网友:
最主要的封装磨具,看圆圈处,假的注塑点靠近中间,真的都是在最右侧,我研究了很长时间真假的封装终于找到了这个特点

网友:
还有这4个小孔,真的通过小孔可以直接看到散热片,孔直径比较大,假的基本看不到,砸开管子,真的是字母管,200封装上有个to-3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这是厂机,专业功放,正负80V供电。你说假就假了,人家的职工不要吃饭了,假管还敢用? 你上个假 ...

反正你的管子都坏了,就砸两个给楼下看看

网友:
本坛风格难道你不知道 。看表面还可以,表蒙花了可以抛光。我近视眼,现在年纪大了往老花方向发展,近处一片模糊看不清,摘掉眼镜又得距离很近才能看清。前段时间翻出旧眼镜,试了试还行,看近比现在的眼镜好,只是镜片磨花严重。于是网上买了抛光眼镜的东西,磨了半天没啥进展,又买了粗一点的金刚砂研磨膏,费了很多时间,能戴了。主要问题是清晰度还是差点,不过还可以,晚上看灯有星芒,晚上骑自行车不行,汽车灯一晃看不清路了。楼主的表如果磨花严重可以抛光一下,轻微花就不要了。
下面是套装的,注射器里面是W0.25的金刚砂研磨膏,眼药瓶里是抛光液,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像是覆盖一层膜。上面是后买的W14(1500目)的研磨膏,我的磨花严重,所以选了粗一点的。先粗的把划痕磨减轻,得用电动工具,手太慢,再细的抛光,再上抛光液。很费时间。

网友:
谢谢jiachangchun朋友热情回复

网友C:
这是我修功放时砸开的功率管,老武警也经常修理功放手里也一定有很多存货不防对比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 看管子是假的,看看编号是不是58Y

呵呵 ,管子真的假的问题很难搞清楚啊。
《无线电与电视》有一期说 2SC3858 7DY是假的,有一张图。
注意看真管3858的 3 和 5 字体的下部,是不向上弯的。

网友:
那《TA7240老功放芯片疑问 》24楼的怎么样?我觉得不是真的21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
至少 03年的山肯MT-200封装的管子数字的字体就这样了。
03年之前的不知道。
现在看了两家靠谱的店铺,2SC3858 的数字也是这样的。
3和5数字的下面是不向上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 ,管子真的假的问题很难搞清楚啊。
《无线电与电视》有一期说 2SC3858 7DY是假的,有一张图。
注 ...

字体判断可能不准,今天特意打开一台功放看了看,这是韩国进口的INKEL功放,2000年左右买的使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体判断可能不准,今天特意打开一台功放看了看,这是韩国进口的INKEL功放,2000年左右买的使用很长时间 ...

我也搞不清楚,不知道这字体和生产年份有没有关系。
注塑口位置应该有道理的。手头的1216/2922也是这样。

网友D:
我放一张我用的功放管图,是1992年在上无29厂门市部买的,肯定是正品,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放一张我用的功放管图,是1992年在上无29厂门市部买的,肯定是正品,供参考。

你这数字也是正常的数字,能拍一下注塑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数字也是正常的数字,能拍一下注塑位置吗

刚才去开了一下盖子,用手电和放大镜看了,管子的上端和下端(即我图中左和右边)都是光滑表面,看不到注塑口,那时可能是原装进口的;下图是买的拆机品,注塑口在上面,有右面也有左面,这种管子可能是国内封装的。

网友G:
判别真假 比较测下数据 如果数据合格管他真假。
测耐压, 饱和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鉴定三肯的管子就很鉴定处女一样,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 ,
老武警可以多拍张照片正面和反面的我在 ...

拍了几个管子。仔细看看。

以前按照杂志上的方法买管子,1301/3280管子,很好看,所有的标识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能在高电压上用。后来没烧完的几个管子用来做稳压电源用了。当时也买2922/1216,也是假的,这些管子放久了锡都焊不上了。20多年前的事了,花了200多块钱,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判别真假 比较测下数据 如果数据合格管他真假。
测耐压, 饱和压降。

稍微加一点热就开路了,用不上其它方法长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管子真的假的问题很难搞清楚啊。
《无线电与电视》有一期说 2SC3858 7DY是假的,有一张图。
注 ...

有造假就按照别人介绍的鉴别方法造的,我就买过找不出毛病的管子,就是不能用,存放久了管脚发黑,怎么样也不上锡了 就是那个管子表面小眼里面的数字都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拿着这包了浆的表上门维修

不用开口自我介绍

至少是老师傅级别的了 给他修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修功放时砸开的功率管,老武警也经常修理功放手里也一定有很多存货不防对比一下

这个能用不算假,字印的不好看 好管子有一点,我从来没有砸过大功率管,里面什么样的真不知道。

网友I:
不能在路测量,焊下来测量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这是厂机专业功放,不敢相信管子有假,但也可能被更换过,
看散热片真的颜色发暗,假的很亮有拉丝 ...

管子没有动过的,都是57P。可能人家用的就是这样的管子。这功放可能是由散热风扇坏了长时间大功率用,把管搞成这个一加热就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在路测量,焊下来测量才准确.

在路测就不一样了,焊下来给管子加一点点热就不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拍了几个管子。仔细看看。

以前按照杂志上的方法买管子,1301/3280管子,很好看,所有的标识清清楚楚 ...

您手里拿的这个管子真是假的,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些,都是当年在电子报中缝里邮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手里拿的这个管子真是假的,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些,都是当年在电子报中缝里邮购的

这是厂机原机拆下来的,没有人动过的。不管真假,也用了十多年的机器了。可能人家就用上这样的管子呢。
       以前经常修各类机器,元器件表都是其貌不扬的但也很耐用,那些后来买的好看的有的还不能用。

网友J:
以前做维修买行管,电源管,我喜欢就买拆机的。不是因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做维修买行管,电源管,我喜欢就买拆机的。不是因为便宜。

国产机场对管2073/940看起来很难看,可是用着好用啊!。买的新管不一定场线性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沧桑,不是脏 毕竟快30年了

勤俭节约,我的表好像都没吵过一年的

网友:
我87年的47型表才退役2年。

网友:
管子的稳定性太差,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