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磁表头非线性校正尝试

楼主(2022-10-17):
手头有个废44C2的表,拿它做试验,先净身,扫灰尘清除杂物。然后通电,拿磁铁靠近,可以看到读数有影响。影响最大的是磁铁正对线圈时,其它位置影响小。由此看,调节表头线性有门。由于是配分离器的电流表,满度电流达十几毫安,所以用电位器调电流不方便,所以没做详细试验,看样子有希望。
近半电流
近全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铁极性反过来就成了减小。加磁可以提高局部灵敏度,同时整体灵敏度也增高,可以把其它地方减磁,把其它 ...

如果你的方法仅能全刻度范围内均匀地,成比例地增加或者减少灵敏度,那么是无法矫正非线性的,除非对灵敏度的影响在全刻度范围内不均匀或者叫做不成比例,才有可能做到纠正线性。

根据现有表头磁场的结构原理,在外部加装磁铁,对磁场强度的影响应该是均衡的。想让表头灵敏度在全刻度范围内不成比例的增加或者减少灵敏度几乎不可能。

网友A:
看你这几张图,是不能说明能纠正线性的,只能说明可以借助外面加装磁铁的方法,来改变表头的灵敏度。

如果要说明能纠正线性,则需要在不同的位置加装磁铁,分别记录下指针在偏转25%、50%、75%、100%四个位置上,加装磁铁前、后的偏转增加(或者减少)率,如果各个位置增减率不同,则才可能纠正表头的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了你的照片,做出了一个统计表见附图,表中的结果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磁铁在不同的位置,对表头的线性 ...

进一步做成曲线
X轴(数字表读数)没校正成精确统一,看个大概吧。

网友:
嘿嘿,又有事情可做了。

网友:
闲着也是闲着,折腾可以增加知识和经验。支持折腾。

网友B:
做一个圆形非磁性骨架,套在内磁表头上,用小型磁铁调整,调整一点固定一块磁铁(可用胶),估计一点调整是不够的,要反复多次调整才行,只要功夫深,能把铁杵磨成针。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圆形非磁性骨架,套在内磁表头上,用小型磁铁调整,调整一点固定一块磁铁(可用胶),估计一点调整是 ...

那是擦玻璃的那个上面的磁铁,磁性太大了,估计玩具里面的这种小喇叭上的可以。这个表电流太大试验麻烦点,所以不想多试,试完成了又没用,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再详细试,而且这个表指针已经被儿子弄断了

网友C:
直接再充磁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几张图,是不能说明能纠正线性的,只能说明可以借助外面加装磁铁的方法,来改变表头的灵敏度。

如 ...

磁铁极性反过来就成了减小。加磁可以提高局部灵敏度,同时整体灵敏度也增高,可以把其它地方减磁,把其它地方压回去。用小磁铁,不要强磁,把5楼那种喇叭磁铁划根线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方法仅能全刻度范围内均匀地,成比例地增加或者减少灵敏度,那么是无法矫正非线性的,除非对灵敏 ...

看上面的图,直对磁铁的地方影响大,其它地方影响小

网友:
表头线性是由磁铁的极靴之间的直流磁场形成的,外部磁场的干预无法影响磁场的磁力线梯度分布。

表头所使用的刻度分布与特定的磁场分布是配套的,楼主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过去好的指针表制造商,每个型号都有几套适用于不同磁场线性的刻度盘预备。

楼主:
本坛清风碧雪送的南京科华47,拿它试验,这是原表
可见4到7偏小,7最严重,8到10虽然偏小,但是提高灵敏度可以解决。
然后加个5楼的磁铁,这是磁铁位置
4和5偏小,应该把磁铁往中间移动一下

网友:
不错啊,里外各放了一块小磁铁吗?

网友D:
感觉47表是整体灵敏度下降了,不像是线性不好。

楼主:
先说明一下,我这个UT39E是改造过的,增加了X10开关,打开时量程扩大到10倍。《买钳表,推荐个型号吧,电子和电工用》69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5
把磁铁往中间移了移,4,5,7偏低,应该再往中间移一点,就这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47表是整体灵敏度下降了,不像是线性不好。

单纯看这个档位是灵敏度不足,其它档位不知道。但是不单纯是灵敏度的问题,注意看4、5、7、10。如果把10调准,4、5、7仍然不足,如果把4、5调准,10就超了。

网友:
线性调好了但满度电流也改变了这才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上面的图,直对磁铁的地方影响大,其它地方影响小

“直对磁铁的地方影响大,其它地方影响小”,仅仅是在不同的点外加磁铁,对表头灵敏度影响大小的问题,没有涉及到这个影响在全刻度范围内是否非线性的问题。请验证:某点加装磁铁后,在全刻度范围内对灵敏度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再下“可以矫正表头非线性”这个结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对磁铁的地方影响大,其它地方影响小”,仅仅是在不同的点外加磁铁,对表头灵敏度影响大小的问题,没 ...

我觉得15楼比12楼好一点。内磁表头,外面的铁圈薄,外部磁铁可以穿透影响内部的。没有合适的磁铁了,比这个再小一些,磁场强一些不要太强。手头有电饭锅磁铁和LED屏的磁铁,不知道怎么样。电饭锅磁铁磁极顺长度方向单面吸,或许可以针对局部纠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15楼比12楼好一点。内磁表头,外面的铁圈薄,外部磁铁可以穿透影响内部的。没有合适的磁铁了,比这 ...

查看了你的照片,做出了一个统计表见附图,表中的结果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磁铁在不同的位置,对表头的线性确实是有影响的。

数据对比,希望不仅仅用照片表示,应将最终结果用表格统计出来,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表中指针表读数的后两位是估计读出的,不一定准,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一步做成曲线 。
X轴(数字表读数)没校正成精确统一,看个大概吧。

看上去改善了很多,不过数字不是那么准,数字表末位差几个字指针表根本看不出变化来。这个表有摩擦,不过每次都敲打了表的。从第2图曲线看,就像把中间曲线往上推移了,其它地方也上移但是幅度小。第2次是靠左边上移,右边上移就小了。定性来说还有意义,缺少更精确的的对比及更多样本的实际效果(不同表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地方正有的地方负位置不同)。这个磁铁是环形,中间磁场分布和方块的不一样,好在相对于表头的铁环来说偏大,只利用了一半多,剩余的就超出铁环无效了,不知道换成方块的磁铁会怎样?还有哪些磁铁?电饭锅磁铁拆了一个不知道放哪里了。老式文具盒磁铁手头无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改善了很多,不过数字不是那么准,数字表末位差几个字指针表根本看不出变化来。这个表有摩擦,不过 ...

分析的很客观,总的来说效果非常明显。但不同的表差异很大,在全域平抑误差还是挺难的。

楼主:
小黑板磁铁,软磁铁贴片

网友F:
这个里面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如果要检测线性,那首先要有一个线性刻度系统的度盘。现在的仪表度盘都是量身打制的是不是现性的不知道,希望楼主更进一步找到线性最好的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里面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如果要检测线性,那首先要有一个线性刻度系统的度盘。现在的仪表度盘都是量身打 ...

对,这点很重要。对于表头刻度盘线性这点,我的三个解放47就不一样。
47刻度盘如果以电压、电流刻度为计就是125为中心(250量程),但是实际3个表都不是,因为以电阻档实际测量,三个表分别是22、23、24为中心,也就是中值。所以同一个表试过换三个刻度盘,结果都不一样,当然如果计算误差是没问题的。所以强迫性测量的话,一定要证实125才是真正的刻度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里面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如果要检测线性,那首先要有一个线性刻度系统的度盘。现在的仪表度盘都是量身打 ...

确实如此,本应直线性的标尺,不一定真的是线性,比如高级表 “打哪儿指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里面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如果要检测线性,那首先要有一个线性刻度系统的度盘。现在的仪表度盘都是量身打 ...

刻度盘是不是线性不知道,看上去是均匀的,一般也没刻度盘可换,除非有多个废表。或者自己打印,如果能对原稿进行校正的话也就可以消除非线性了。
不过我这方法如果确实可行并且效果好的话,哪里不平平哪里,也就无所谓刻度盘了。

楼主(2023-01-23):
把500表改阻尼和增加量程《万用表阻尼不好的解决方法》88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6
然后试试准不准,发现有点误差,把表头并联的3.9K电阻增加100Ω满度行了,再然后试试线性,结果不怎么好。看来指针表精准度上比数字表差太多了,怪不得那么多人不喜欢指针表

网友:
推荐一种小磁片,磁吸包装盒上都有两个。美工刀划破包装纸就可以取出,我是连对面那铁片一起收集。

楼主:
复原直接接上原表头看看线性,两者表现有差别,看来加运放会带来新的线性误差。不过校正来说一样,然后试试这个表加磁铁怎么样?之前觉得这个表很准,现在看还不如清风碧雪的47 ,不过这个表的电阻很准,例如原2.5V档是50.001K,非常准。

楼主:
前几天给亲戚修个袖珍收音机,喇叭坏,55mm的,磁铁外径32mm,厚6mm,把磁铁拆下磨槽砸断成4段。误差最大的地方是3,所以在3的位置加磁,在10外减磁。10外读数减小幅度过大,把磁铁再砸断,又磁力偏小,就又叠了一块。表现相当不错,10处偏大一点,可以再加点磁,就这也很好了,所以算了,收工。

楼主:
4和10放大

网友:
这个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确实可行。 坛内爱好者是否有这个“记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组装或者修理黑白电视机时,有没有注意到显像管屁股的偏转线圈上粘有几片棕色的磁性材料,这个就是调整电视机显示图像的“线性”的。

网友G(2023-03-24):
请问外磁表可以加磁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外磁表可以加磁铁吗。

恐怕不行,磁爪太厚了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C:
直接再充磁行不行

扔了吧!
我以前也买过上四的MF500,哈精的MF140等等内磁表,充了磁,校正了以后是好的,但放置了一段时间后要么灵敏度大大地降低,误差据然达到20%,新电池电阻击挡打不到头,要么是回零差太大,都不能用了,难道再充磁,再调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