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推荐一款迷你主机,24小时耗电不超过0.7度。

楼主(2022-10-17):
要求主机24小时开机,平时就执行多进程挂机下载,办公、上网、看电影等等。
主机24小时能耗不超过0.7度电。
同时能超越以下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DirectX 11)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5-3230M @ 2.60GHz 双核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630M ( 1 GB / 戴尔 )
  内存                   8 GB ( 金士顿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TIGO SSD 240GB ( 240 GB / 固态硬盘 )

迷你主机是这样的,也许你们称作准系统:
j1900之流是不是有点弱了,还是想上酷睿。

网友:
想要MM大,又嫌别人太丰满

网友:
我就用一台笔记本,win7精简版系统,然后用移动硬盘外接,平时上网炒股也是它,移动硬盘休眠,笔记本黑屏总耗电量才十几W

网友:
楼主层左侧图片叫瘦主机,右边的叫工控机。
楼主需要的应该是左侧图片的机器。

网友:
酷睿想要控制整机功耗低于30w有点困难,看楼主是想玩NAS一类的东西,建议多看看其他论坛,了解下各类方案后再做考虑

楼主:
不要nas,只要win7电脑。

网友:
我用联想的机器,四核17W的CPU ,浏览网页足够了。
游戏用AMD的X4 760K的机器。

网友:
现在小主机多了去,但是支持win7的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nas,只要win7电脑。

Win7 现在有点难,但我的家庭服务器应该支持,尽管没装过 Win7,理论上可以支持。

当然那是差不多 10 年前的配置了,现在你得上二手市场淘才行,如今的电脑起码是 Bug10、Bug11 的。

btw. 就是是我的家庭服务器也没装过桌面版系统,一直装的 Windows Server

整机实际功耗

算上电源适配器,市电端功耗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一台迷你主机,功耗如图,装了jellyfin,核显硬解当影音服务器,可是这个核显没官方win7驱动
,同时也是游戏文件服务器,开始几分钟后无操作硬盘未休眠,刚好50W,只放1个固态,功耗会低很多,

主板 华擎a320m-itx
cpu 速龙200ge,35W TDP
内存 8g ddr4 2666
万兆网卡*1
16t*1 12t*2组raid0 3t*1 250g m2ssd*1
250W 1u小电源
4盘位 itx nas机箱,ssd内置

网友:
瘦客户端(如中兴W600D)加云桌面能满足你的要求。客户端功耗5W,网络功耗5W。云桌面服务器的功耗不关注。

网友:
你现有的就行了,何必再折腾?要想高效率上网、办公,就弄个二、三代的台式版酷睿 i3,比移动版的 i5 顺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一台迷你主机,功耗如图,装了jellyfin,核显硬解当影音服务器,可是这个核显没官方win7驱动
, ...

经测试硬盘休眠后,功率31W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精彩回复。

楼主:
现在我在大家的思路基础上,修正一下我的问题请求。

利用市面上能找到的配件攒一台低功耗台式机主机。
要求安装win 7 64位系统,内存8G主频1600Mhz,硬盘300G以上。
cpu性能要超越这款:intel第三代酷睿 i5-3230M @ 2.60GHz 双核。
主机24小时开机,平时就执行多进程挂机下载(包括各种下载软件,迅雷、各种云盘、网盘),office办公、浏览网页、挂QQ和微信、看电影等等
主机24小时能耗不超过0.7度电。
不要各类笔记本超薄本上网本,也不要NAS。
就要台式机类型的。

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