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做成5相不行么?

楼主(2022-10-18):
为何要做成三相,5相的话每相相位差72度

网友A:
1、三相是无需移相,形成空间旋转磁场的最经济方案、大大降低工业电机造价
2、三相只提供两种电压分级V 和 1.732*V,五相会提供四种电压等级,增加管理难度
3、输变电成本增加(至少多了两根传输线)
4、对相序要求严格设备增加事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你这想法是爱迪生的,用交流电效率高,设备相较直流电设备更简单,总之比直流设备优点多,就拿目前人们使用的电动车或电动汽车,也是电池转换成交流电驱动电机的。

网友C(2022-11-20):
引用 网友D:
不要举极端例子,DCDC模块,12-24伏输入,1.8-12伏输出可调当然可以轻松实现,假如是输入3V直流,输出1.8 ...

你是不是玩电的?当然可以了

网友:
好像直流供电好像才是最佳方案,难在直流器件上。

网友B(2022-10-19):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网友:
可以
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
没必要!而且是极大的浪费!
三相四线制是最佳方案!

网友:
交流电不是想要几相就能搞几相的,要考虑发电机和电动机磁场中的谐波分量和定转子的槽数配合,相数越多,槽数配合越不容易,绕组排列难度越大,三相供电绕组匝数通过正弦排列得到的仍然是近似理想的磁场,没有必要增加相数

网友:
如果5相电优点多多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三相每相差120度,5相差72度,如果是你发明的交流电,也不是不行,如果你现在要改,那就要把全世界的发电机电动机全部作废,重新设计生产,那工程量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的。

网友E:
步进电机就超过3相,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取消交流电”---------交流电客观存在的,取消不了。你的说法,应该是取消交流供电吧!可行(不是已经有了超高压直流输电吗!),全部取消不可能。。。。。。。。。。

如7楼所说,单单说:全世界有多少台3相交流电动机在运行?谁能取消?怎么代替?增加的成本谁来承担?

网友:
还有直流供电的电化学腐蚀,还有电压变换等问题。并不能完美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各级负载所需电压不同,直流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电子管收音机高压300V,灯丝6.3V,如果用直流电,怎么做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取消交流电,就一个电压升降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各级负载所需电压不同,直流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电子管收音机高压300V,灯丝6.3V,如果用直流电,怎 ...

BUCK,Boost,没听说过 DC-DC Conver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消交流电,就一个电压升降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你的手机只有一个 3.7V(标称)锂电池提供单一电压的直流电,然后屏幕需要二十多伏直流电驱动液晶分子,CPU 需要零点几到一点几伏直流电来工作,内存需要 2.5V 直流电,总线和其它逻辑需要 3.3V 直流电,USB 需要 5V 直流电,有的比电池电压低,有的比电池电压高,怎么办?

就一个电压升降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手机根本不可能存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BUCK,Boost,没听说过 DC-DC Convert?

先把 DC-DC Convert的原理搞清楚再说吧

网友:
可以去B站“郭天祥老师”那,专门讲了这个问题。

网友:
    工厂里大量的的变频器直接接在电网里会产生许多有害谐波,于是就有了直流母线,直流母线电压来自一个三相变压器输出,副边通过不同接法形成12相交流电经整流滤波获得的,大大降低了电网谐波和滤波器的负担

网友I:
之前看过科普,历史上也有过4,5,6相电机,但是复杂度比三相高。

还看过另外一个科普,三相交流电机 三个绕组空间称120度分布的时候,会最大限度利用磁感线, 正好暗合了三相电120度相位角。 整体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推导过程我是完全看不懂,姑且信了。

网友:
交流电做成5相仅对整流有益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把 DC-DC Convert的原理搞清楚再说吧 。

你川普是吧,没人比你更懂直流电交流电?

你那么懂你说啊,我看你说得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

自以为是,故弄玄虚,你以为这里菜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消交流电,就一个电压升降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都不是问题了,酒泉光伏发电不升到800KV了吗,到了湖南不也降下来送到千家万户了吗。能降下来交流就能降下来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级负载所需电压不同,直流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电子管收音机高压300V,灯丝6.3V,如果用直流电,怎 ...

开关电源多抽头都解决了。

网友:
要更换正在使用的海量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就是一个大问题。讨论是可以的,实际应用还有考虑各种问题。

网友J:
好一点的中频炉都用6相整流的,原边10KV星型进,副边三角星型两组570V。12相以前听说是电车公司用的,整流输出的直流波形比较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一点的中频炉都用6相整流的,原边10KV星型进,副边三角星型两组570V。12相以前听说是电车公司用的,整流 ...

你说那个叫做 12 脉冲整流,是把原三相电用一个移相变压器弄出来的,不是楼主说的常规意义,按你这个说法,华硕还有 48 相供电的主板

倒是那个 12 相是真的,德国佬在潜艇上发明的 12 相整流发电机,可以提供更平稳的直流电,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真正的 12 相发电机,但出来的都是直流电,不会真给你整 12 条相线输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就超过3相,完全没问题

朋友,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吧?步进电机只是两相,只是极数多而己。风力发电机是三相,它的极数也很多。

网友:
可以,柴电潜艇的驱动电机就是12相的。

网友:
看三相波形的示波器已经很贵了,同时看5相不得再翻几倍啊,大大的不利。

网友:
学3相可控硅整流已经很难了,如果是5相的可控硅整流,想想都头皮发麻。

网友L: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应该提醒一个问题,就是变压器的连接组别问题,三相变六相是可以的,用两个组别不同的变压器合在一起,用六相整流,确实可以使相位角减到60度,使整流后波形更平滑,电度厂的六相整流真的不只是并联,是真正的六相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朋友,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吧?步进电机只是两相,只是极数多而己。风力发电机是三相,它的极数也很多。

步进电机好像有很多种吧,单相(2根线),石英钟表芯的电机,2相步进电机(4线或6线),3相(6线),5相(10线或5线)都很长见的呀,例如绣花机就用130磁阻反应式5相10拍0.36度步进电机,后来改用110混合式5相20拍0.72度步进电机,后来又用3步进电机细步驱动,再后来就用交流伺服电机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现在意义不大,假如高反压工业半导体功率器件突破,电线杆工频变压器被损耗成本更低的开关电源替代到那时你想不用直流电都不行。到那时不能使用直流电的电器只能自带变频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步进电机好像有很多种吧,单相(2根线),石英钟表芯的电机,2相步进电机(4线或6线),3相(6线),5 ...

好的,是我见的世面太少了,我一般见到的是四线双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意义不大,假如高反压工业半导体功率器件突破,电线杆工频变压器被损耗成本更低的开关电源替代到那时 ...

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现在特高压输电直流1000kv已经运行多年了,就是把交流1000KV整流成直流远距离输送到目的地,再把直流+—1000KV或+-800KV逆变成交流送到用户,1000KV是目前超高压电压极限,我国突破了这个极限已经有了1100KV特高压输电过程已经运行多年了。所以高压大功率(单台500MW)半导体器件已经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BUCK,Boost,没听说过 DC-DC Convert?

可靠性,复杂性,成本,这些你听说过吗?用一个简单的小变压器能实现的功能,为什么要用DC-DC Convert?

网友:
三相电就ABC和CBA两种相序,三相电机通电后不是正转就是反转,转向不对任意对换两条相线就可以了。
五相电有多少种相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复杂性,成本,这些你听说过吗?用一个简单的小变压器能实现的功能,为什么要用DC-DC Convert?

全世界只有你比任何人都懂可靠性复杂性成本,你也是川普?

你说的是能不能解决,我现在告诉你能,你扯别的干嘛?

至于可靠性复杂性成本这些,你上网也不知道用手机还是电脑,里面一大堆 DC-DC,想来不如用交流电用变压器可靠低成本的。

网友:
我唯一见过五相交流电的地方就是一种精密步进电机。我手里就有一个。不过这种五相步进已经快被两相细分驱动型步进彻底取代了。

网友:
关键是意义何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取消交流电,交流电能干的事直流电几乎都能干,而且绝大部分电器都是把直流电整流后再用的。

早些年直流变压很困难,而交流变压很简单,所以交流比直流更普及。现在DC-DC变换方便了,才显得直流更好用。

飞机上还在用400Hz的交流电呢。

网友O:
除非特种场合使用、想想力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O:
除非特种场合使用、想想力很丰富!

你想想你家哪个电器不是把交流整流成直流工作的?空调洗衣机冰箱换成直流电机更好用。电能损耗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应该提醒一个问题,就是变压器的连接组别问题,三相变六相是可以的,用两个组别不同 ...

通过不同的电压相位合成可以出很多相位呢。这个叫“曲折结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看过科普,历史上也有过4,5,6相电机,但是复杂度比三相高。

还看过另外一个科普,三相交流电机 三个 ...

现在也有啊,低速电机,多级对电机,4级5级6级都有,体积大用铜多,价格高

网友D(2022-11-18):
引用 网友P:
DCDC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前阵子买的一个DCDC模块,12-24伏输入,1.8-12伏输出可调,最大输出电流3安。 ...

不要举极端例子,DCDC模块,12-24伏输入,1.8-12伏输出可调当然可以轻松实现,假如是输入3V直流,输出1.8V~24V的直流可调呢?

网友:
海底输电 超高压直流电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玩电的?当然可以了

可以做到和轻松实现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恭候风电,火电,水电发电行业的前辈发言。

坐等老胡炒蛋学习扎枪。

嗑着瓜子看有什么神回复

网友:
没听说马伟明的发电机吗?十几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到和轻松实现完全是两回事

以现在的技术,实现起来比交流还要简单和低成本
当年选择交流电,实际上是因为技术问题的妥协
现在,船舶的全电推进,高铁,长距离输电,都是直流系统

网友:
所以技术的发展 ,才是最重要的,光靠嘴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三相是无需移相,形成空间旋转磁场的最经济方案、大大降低工业电机造价
2、三相只提供两种电压分级V 和 ...

点赞。从技术上和经济上,3相应该是最优方案。